[电路分析] 用光耦TLP291串口通信不上,换成LTV217就可以了

楼主(2018-01-16):
用光耦TLP291串口通信不上,换成LTV217就可以了??是什么缘故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信号,看看。

网友B:
带宽不够,高低电平平台消失。降低波特率,或换成带宽大的数字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不够,高低电平平台消失。降低波特率,或换成带宽大的数字光耦。

带宽不够?一般波特率11200需要多少的带宽呢 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宽不够?一般波特率11200需要多少的带宽呢 哥

按30次庖波算,要350K

网友B:
这二种光耦的开关特性相差很大,T是MS ,L是US的。

网友C:
是不是通讯速率的问题,

网友D:
可以试试LTV-0601,《立创快报》第19期里有应用**,串口波特率 961200 bps 测试都OK!

网友E(2018-05-10):
引用 网友B:
按30次庖波算,要350K

为什么要除以30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除以30呢

波特率的波形是方波,基波的周期就是方波的周期,如果一个基波+30次内的谐波可明显形成一个波,可近似的方波,带宽也以这个为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带宽不够?一般波特率11200需要多少的带宽呢 哥

普通的光藕略作处理,可以过115‘200 BPS

楼主(2018-07-11):
说反了  是LTV217不行 换成TLP29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不够,高低电平平台消失。降低波特率,或换成带宽大的数字光耦。

哪个是带宽的参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带宽的参数啊

没有

楼主:
具体看哪个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的波形是方波,基波的周期就是方波的周期,如果一个基波+30次内的谐波可明显形成一个波,可近似的 ...

如果一个基波+30次内的谐波可明显形成一个波----------这个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