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型电源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1-16):
在该电路中,从500V高压上分的了一个33/93V的低压,感觉这个结构是线型调整器结构,但中间mos管的s极后面接的是电流测量电路,d极这样是不是即接了高压,又接低压,感觉又不太像是线型调整器结构,在实际应用中,电流方向是从mos 管的s极流向d极。
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不胜感激。

网友A:
从180/500V高压上分的了一个33/93V的低压'

另外你描述的实际应用电流从 S-D, 好像不太对,AD822供电电压最高30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80/500V高压上分的了一个33/93V的低压'

另外你描述的实际应用电流从 S-D, 好像不太对,AD822供电电压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