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电压无线传输

楼主(2018-01-16):
有人做过正弦波电压无线传输吗,保证无线接收到的正弦波相位与原参考电压相同,幅值可以不一样,保证信号频率的完整性即可

网友A:
由于空间延时,接收端的相位与发射端有相位差。请详细说明需求

当我设置参数使得我自己产生的电压和参考电压同相位,示波器上也显示同相位,设置电压超前90度,示波器上也显示超前参考电压90度
接收电压后经过部分模块产生一个电流,再并联上电阻,変成电圧,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参考电压和我自己产生的电压
要采集电网上的电压作为参考电压,之前是有线传输,所以相位是没问题的,现在是无线传输,打算采用FM调频的方法

网友B:
收音机就是这样的,但延迟避免不了,无线电波再快,传输也需要时间,另外还有电路上的延迟,只是这种延迟在一定距离和特定电路下可以认为是常数,是常数就可以补偿。

谢谢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就是这样的,但延迟避免不了,无线电波再快,传输也需要时间,另外还有电路上的延迟,只是这种延迟在 ...

可以推荐适合的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适合的模块吗

你可以试试模拟制式的无线传声器模块,配合FM收音机模块。不过现在的FM收音机模块基本上都是数字结构的,是否有影响需要测试。

楼主(2018-03-14):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模拟制式的无线传声器模块,配合FM收音机模块。不过现在的FM收音机模块基本上都是数字结构的, ...

我做了一套收发机,频率80M~110M,声音基本可以传输,但50HZ电压信号传输存在问题,可否推荐频率稍微高一点的模拟传输无线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套收发机,频率80M~110M,声音基本可以传输,但50HZ电压信号传输存在问题,可否推荐频率稍微高一 ...

那说明你的信道带宽不足,一般的FM收音机都可以轻松做到覆盖50Hz,所以去改进你的信道吧,FM频段也有大量成品卖。至于频率稍高,这可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无线频谱的使用有法律规定。

网友C:
挖贴,如果只是观察电压信号的话,可以参考移动通信的方法,插入一个同步时间,技术上有码分多址技术。这种相位不变,只有时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贴,如果只是观察电压信号的话,可以参考移动通信的方法,插入一个同步时间,技术上有码分多址技术。这种 ...

随着距离变化,时延是固定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随着距离变化,时延是固定的吗

跟无线传输所需的时间与处理器处理的时间有关。打电话时不就有一段无响应时间吗
任何传输都要时间的。

楼主(2019-01-09):
自己已做出来,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
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