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电源转换 纹波过大,如何才能降低纹波

楼主(2018-01-16):
我现在用的一款linear 公司的一款双通道DC-DC电源芯片:LTC3622, 开关频率1M。输入5V,输出3.3V和1.8V。 目前通过实验得到 在空载时3.3V 和 1.8V都基本达到芯片技术手册上描述的30mV左右。但是一带上负载就出现严重问题,3.3V和1.8V都输出纹波接近400mV。PCB布局也是参考datesheet中参考设计的,器件选择也是完全参考推荐里面买的。滤波电容使用的是钽电容,ESR值都很低。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问题的出在哪?

xch
你选的这个电感工作温度最高125°C
@xch :系统整体最低125°C 电源要求是150°C
xch
你说是高温使用,那么电感温度有多高? 电感在大电流和高温下,电感值都下降。
@xch :请问一下测电源纹波的时候,示波器上面有一个带宽限制选项需要使用吗?我不使用带宽限制就是上面图片的值,如果选上带宽限制,纹波才70mV
@xch :电感是Vishay公司的IHLP-2020BZ-01 Series 3.3uH,饱和电流3.3A 使用的datesheet中推荐型号
xch
你使用的电感啥规格?饱和电流是多少?
xch
在两种电路拓扑结构下,保证回路阻抗最小化,尺寸最短,回路面积最小。 采样电阻接地点不能有杂波,避开大电流路径独立走线连接IC GND。
xch
开关电源设计不是低频电路设计,至少得按照20倍开关频率进行设计。 你有啥库存是库存的事。buck 电源分别按照开关管导通和断开两种分析电路电流。
@xch :滤波电容回路太长,这个是指滤波电容的地和电源的地相聚太远了吗?
@xch :从性能上来说,不应该是钽电容性能,滤波频率范围等,不应该都比陶瓷的要好点吗?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请前辈指正

网友A:
说明一下负载是多大电流,纹波大了,加电容试试能否减少纹波。另外,电流变化,是否要相应调整一下电感值。你的pcb板上地孔太少了,

网友B:
看看测试方法有没有 问题吧

网友C:
整个电路设计几乎一无是处。 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负载是多大电流,纹波大了,加电容试试能否减少纹波。另外,电流变化,是否要相应调整一下电感值。 ...

看原理图可以知道负载电流均为1A,后面将负载电流降到0.5A和0.2A均没用,纹波大小基本没有改变。电感值是根据datesheet中公式计算得出的,型号买的是datesheet中推荐的型号。这个PCB只做了这个电源测试,负载就是一个功率电阻,这种情况下,PCB需要很多的地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电路设计几乎一无是处。 重做

感谢前辈的指点,PCB我是参考的datesheet中布局的。能麻烦前辈具体指出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吗?

xch
两COUT摆放位置明显不合理,将两电感往中间移动,腾出位置,在原先电感处摆放cout,这样开关噪声最小

网友D:
把22p电容调比较大,比如1000p

换了,测试效果基本没有改变

网友D:
你选择的电感值是2M频率下的值,不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测试方法有没有 问题吧

纹波都是采用的交流模式测试的吧? 示波器1G带宽,5G/s采样率,应该算是较高端的型号了。 不清楚还有什么测试方法问题,还请前辈指点。

网友E:
是不是要单点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电路设计几乎一无是处。 重做

小弟是这方面的新手,还请前辈指点。这是PCB文件,太大上传不了,请问前辈联系方式是多少,如果方便,还请前辈指点一下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选择的电感值是2M频率下的值,不是1M

这个可以确定不是 值虽然是和datesheet那个推荐的地方差不多,但是我的输入最大是5.5V,datesheet中是13.2V。L1=(3.3/(1*0.5)) * (1- 3.3/5.5)=2.7uH  我选择是3.3uHL2=(1.8/(1*0.5)) *(1-1.8/5.5)=2.6uH 我选择的是2.2uH  L2可能偏小 我去换3.3试试。 22p换1000p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
可以不用钽电容,用陶瓷电容也可以

网友F:
不想打字,建议楼主先看看怎么测量纹波的,你这个可能是方法不当导致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2f8028f1e2bd960591c6774d.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b6e8ed76bed5b9f3f80f1c6d.html

开关频率这么高,最好使用陶瓷电容滤除开关噪声。反馈电压取样点layout时也选在陶瓷电容附近。  现在网上资源很多,楼主可以多百度。

测量方法很重要

网友:
减小感值,去掉那个22pF的电容,把反馈电阻的阻值减小一点试试,还有孔确实打的有点少。另外是否用纹波探头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纹波都是采用的交流模式测试的吧? 示波器1G带宽,5G/s采样率,应该算是较高端的型号了。 不清楚还有什么 ...

1)查一下纹波测试方法;
2)实际测试中探头的使用方法

前面有兄弟给链接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4c471a7827284b73f2425076.html

网友G:
C7与L1之间,R4与C5之间铜箔隔断,R3飞线到C6,R4飞线到C9,都尽可能短。

网友H:
试试看减小反馈电压的取样电阻,加快对输出的快速响应。

网友H:
还有PCB的layout没做到最小的开关电流回路。虽然很接近推荐的LAYOUT

网友I:
1、采样电阻的走线太长,尤其是R5和L2,串扰肯定很严重;
2、顶层电容地焊盘附近基本没有接地过孔,电流要绕很大的圈才能回流;
3、C3布局、电感布局这些。。。。。

网友J:
r6上并一个小电突

网友K:
纹波可以 噪声太高了 反馈线不要靠近电感最好走底层两边用过孔包起来 芯片到电感连线下方的地层挖掉减小寄生电容

感谢 学习了!

网友L:
   用固态电容滤波,注意开关环路布局。。。

感谢前辈指导,关于开关环路布局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很懂

网友M:
c5的电容数值太小了。没有看手册,手册中不可能推荐这么小。

datesheet中就是这个值!

网友N:
手册,PCB指导第一条:Does CVCC connect to INTVCC as close as possible? 你的C3就明显违反了。

感谢前辈指导,发现了.....

网友O:
跟我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O:
跟我的问题一模一样。。。。

ddd

网友D:
R4并加速电容可以改善很多纹波

网友P:
这是噪声太大,根本不是纹波,出现的Vpp尖峰那个是开关噪声

网友Q:
22pF电容去掉,瓷片电容的ESR比钽电容的低

网友:
示波器测电源纹波的时候要把探头地线夹换为接地弹簧进行测试,pcb上要留出靠近输出/地的一组测试点,方便探头测试。
钽电容esr并不小,铝电容/陶瓷电容在esr参数上是优于钽电容的。
看pcb上电感封装,第一感觉得电感选型不太好。

感谢前辈,学习了。电感值实际上是按照datesheet中计算的。也不难,选型误差在它的20%范围之内。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整个电路设计几乎一无是处。 重做

还向您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DCDC降压芯片,输入12V 输出阻值什么都调好  能不能输出12V呢?

@张炎逸 :不是的,因为选择的BUCK芯片,可是设计说 要兼容24V和12V输入,24V可以输出12V 12V输出不了12V 就 10V不到的电压
输入12,输出12 你是想把电源质量弄好点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I:
1、采样电阻的走线太长,尤其是R5和L2,串扰肯定很严重;
2、顶层电容地焊盘附近基本没有接地过孔,电流要 ...

还向您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DCDC降压芯片,输入12V 输出阻值设置好  能不能输出12V呢?

@世界心 :好吧,谢谢
BUCK电路有压降,基本不可能输入等于输出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试试看减小反馈电压的取样电阻,加快对输出的快速响应。

还向您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DCDC降压芯片,输入12V 输出阻值 设置好  能不能输出12V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还向您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DCDC降压芯片,输入12V 输出阻值什么都调好  能不能输出12V呢? ...

根据楼上那张图纸,这款BUCK mode DC/DC 开关管使用的BOOST电压源于驱动脉冲,因此输入电压等于输出时理论上开关管全导通即可,即占空比100% ,但是本ic a8498 做不到啊!所以输入12V时输出没法做到12v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上那张图纸,这款BUCK mode DC/DC 开关管使用的BOOST电压源于驱动脉冲,因此输入电压等于输出时理 ...

好吧,谢谢指教,

网友L:
开关环路布局指的是MOS管开关部分容易产生高频谐波,这部分的走线路径和反馈路径尽量缩短,电容也尽量缩短距离,更不要拉得很长形成一个电流路径一个线圈一样PCB

网友R(2018-02-18):
取样线太靠近L2了。

网友S(2018-03-20):
PCB板正反面多打过孔(地层),芯片背面露铜散热。输入输出加电解电容看看。应该可以调试好。

网友T:
开关频率太低,负载压降就大

网友U:
板子化的有问题,C1234电容  GND打孔到第二层,尖峰杂线就是这个造成,间歇性波动是由于FB分压过大,22PF补偿不到位,至于为什么不到位,主要还是你的画板对GND处理不到位,这几个做到了就好了

网友V(2018-04-28):
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W(2019-04-23):
同步的内置二极管

网友X:
这个是噪声,不是文波。

网友Y:
你这个纹波并不大,只有尖峰的1/5---1/10,但是尖峰干扰大确实比较大,这个尖峰频率很高,其实就是类似EMI干扰,通过电感寄生电容、不合理地线甚至空间耦合到输出线。
不过更大的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直接干扰引起这个现象,你可以在示波器表笔测量的GND接入处,钩示波器探头,也许会发现有同样的尖峰,这个就是系统对探头的直接干扰了。
如果不是测量本身的问题,那么说明干扰耦合到了输出线。一般来说,这种干扰,在经过线路板传输后,负载芯片旁边的退偶电容,可以有效衰减这个尖峰。
要求高的加一个合适的电感,和一个高频电容,进行LC滤波应该可以解决。
考虑到你采用的频率很高,不排除辐射耦合的成分,如有必要,对电感什么的需要进行屏蔽处理。

网友Z:
接的什么负载啊

网友(2020-08-24):
我的13V 4.5A 纹波7V 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