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8-01-16):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w5300 extra int
{
//   uint8 * data_buf = (uint8 *) tx_buf;         // buffer for loopack data
   uint16 int_val;
   uint8 * data_buf = (uint8 *) tx_buf;
   uint16 idx;
           wait_1us(1000);
    loopback_tcps(0,5000,data_buf,0);
//   initiate_w5300();
   IINCHIP_CRITICAL_SECTION_ENTER();

//   loopback_tcps(0,5000,data_buf,0);
   //M_01052008 : replaced '==' with '='.
   //while(int_val == IINCHIP_READ(IR))  // process all interrupt

//   while((int_val = IINCHIP_READ(IR)))

    int_val = IINCHIP_READ(IR);
   {
      for(idx = 0 ; idx < MAX_SOCK_NUM ; idx++)
      {

         if (int_val & IR_SnINT(idx))  // check the SOCKETn interrupt
         {
                    if((uint8)IINCHIP_READ(Sn_IR(idx)) & 0x10);
                    else
                    {
              SOCK_INT[idx] |= (uint8)IINCHIP_READ(Sn_IR(idx)); // Save the interrupt stauts to SOCK_INT[idx]
              IINCHIP_WRITE(Sn_IR(idx),(uint16)SOCK_INT[idx]);  // Clear the interrupt status bit of SOCKETn
                          }
         }
      }

      IINCHIP_WRITE(IR, int_val & 0xFF00);
   }
   IINCHIP_WRITE(IR, int_val & 0xFF00);

   IINCHIP_CRITICAL_SECTION_EXIT();

//   led_on(4);
//   loopback_tcps(0,5000,data_buf,0);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中断设为下降沿进入

信号由W5300芯片的提高,有连接时输出低电平,无连接时输出高电平。

现在的现象是中断只能进一次,后面因为引脚一直为低电平,无法产生下降沿。此时已经断开连接了,并且程序已经执行了几步了,但是这个引脚的电平保持不变。

网友A:
看看相关外设的时钟有没有使能

网友:
无法触发吗?

网友B:
是不是保持时间太短?

网友C:
是IO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D:
其他的外部中断呢

网友E:
外部中断和其他模块中断中断原理一样,也是先设置中断级,然后PIE级,最后CPU级

网友: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B:
DSP的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C:
使用电源进行触发呢

网友D:
中断的配置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E:
8 个可屏蔽的外部中断

网友F:
外部中断的设计还是不太容易设计的。

网友G:
没有下降沿咋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相关外设的时钟有没有使能

解决了,是我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我对于W5300芯片使用的问题,不是我描述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下降沿咋进中断

是的啊,我仔细看了下手册,发现是我对W5300的理解有误,配置没有弄好那时候,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