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stm32实现交流伺服电机位置的精确控制

楼主(2018-01-1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实现交流伺服电机位置的精确控制,使用的硬件有:STM32F103、安川交流伺服驱动器、安川交流伺服电机。STM32接收电机编码器反馈回的位置信息,然后根据设定位置与当前位置以及PID算法输出电压信号至安川交流伺服驱动器,电压范围为-10v~10v。我调试了很长时间都不能精确控制电机到指定位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案?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研究好这个控制器怎么用

楼主(2018-03-27):
你说的是安川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吧,这个我知道怎么用?就是PID算法没有调好,如果用运动控制卡的话,控制效果相当好,但是不知道里面的控制算法实现。我用的是最简单的PID算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算法实现电机位置的准确控制?

网友B(2018-08-27):
你好,这个用单片机通讯怎么控制,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