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373 SDADC CUBE库下 使用不同VREF时,输出不变问题

楼主(2018-01-16):
问题解决,是芯片问题,可能是之前版本,

网友A:
这问的,,,怎么不对了,不对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的,,,怎么不对了,不对在哪儿

VREF的选择有VDD,1.22,1.8V和外部基准,不论我选着那种基准,转换出来的结果都是变化范围很小,几乎不对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且根据转换的值和实际测量值进行反推基准电压,结果算出来的基准总是在1.9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