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双串口打开中断接收问题有问题

楼主(2018-01-16):
最近使用N76E003的usart0  和 usart1开启中断接收数据,  遇到个问题如果使用usart0接收数据,usart1发送数据到PC端,程序毫无问题能稳定运行。    但是如果使用usart1接收数据,usart0发送数据到PC端,usart1只能接收一次数据过一段时间程序就飞了,这个时候如果把usart0的中断关掉 程序又没问题。  而且有点坑的是 片上调试功能使用的就是usart1的引脚,所以不能通过仿真定位问题        整个程序只是在吧发送和接收的串口对调了, 想问下是不是这款芯片usart1 和usart 0不能同时打开中断?

网友A:
使用一个串口就可以同时完成发送和接收啊,你怎么还两个,分别使用了一路线

网友B(点评):
怎么用一个串口同时收发啊,同一个串口的话,怎么判断是发送中断还是接受中断。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没看例子吧。

网友D:
一般都是用串口1作为跟电脑通信的接口。

网友E:
我记得有例子是同时开了两个串口啊。

网友F:
同时中断,需要考虑优先级吧。

网友G:
一般这种相同的外设,同时开最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例子是同时开了两个串口啊。

有例子吗  求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时中断,需要考虑优先级吧。

这个还没考虑到   谢谢啦 我去看看

楼主:
听了前面几位的回答,今天重新修改了下程序,发现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我使用usart0和usart1  使用的是官方的例子 用的V1.0.4版本。因为有使用发送函数所以TI的清除是没有放在中断里面做的,这样会导致数据发送后程序可能还一直卡在中断里面不会出来,所以我自己增加了一个标志位来判别是否清除了发送中断。usart0  和usart1 都使用的一样的方法。    可能是stm32写多了,可以单独使能发送和接收中断每太注意到这个
bit usart1_ti = 0;
void Send_Data_To_UART1 (UINT8 c)
{
    TI_1 = 0;
        usart1_ti = 0;
    SBUF_1 = c;
    while(usart1_ti==0);
}

void Send_Str_To_UART1(UINT8 *str)
{
        while(*str != 0) {
                Send_Data_To_UART1(*str);
                str++;
        }
}

void Send_Str_None_To_UART1(UINT8 *str,UINT8 len)
{
        while(len > 0) {
                Send_Data_To_UART1(*str);
                str++;
                len--;
        }
}

/**
* FUNCTION_PURPOSE: serial interrupt, echo received data.
* FUNCTION_INPUTS: P0.7(RXD) serial input
* FUNCTION_OUTPUTS: P0.6(TXD) serial output
*/
void SerialPort1_ISR(void) interrupt 15
{
    if (RI_1==1)
    {                                       /* if reception occur */
        clr_RI_1;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_GPS_USART_IRQHandler(SBUF_1);
    }
        if(TI_1 ==1) {
                clr_TI_1;
                usart1_ti = 1;
        }
}

网友C(2019-08-14):
void SerialPort1_ISR(void) interrupt 15
{
    if (RI_1==1)
    {                                       /* if reception occur */
        clr_RI_1;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UART_BUFFER[u16CNT] = SBUF_1;
        u16CNT ++;
                                riflag =1;
    }
    if(TI_1==1)
    {
        clr_TI_1;                             /* if emission occur */
    }
}

网友C:
虽然都是串口中断,但是判断的标志是不同的,一个是RI,一个是TI,一个判断接收中断,一个判断是否发送中断。

网友H:
中断标志是不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考虑到   谢谢啦 我去看看

这个不需要特别注意,芯片上电默认模式中,串口0和串口1中断优先级本来就不一样,串口0=10,串口1=16,不会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