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类扬声器输出通道对电源短路防护

楼主(2018-01-16):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本人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现在板子上的音频通道D类功放输出,直接驱动外部4欧4W的喇叭,但是有一项要求很高的测试项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大概框图如附件,对方要求整板正常工作,在没有接喇叭的时候,接口上OUT+和OUT-要分别对电源(最高32V)进行短路一分钟试验,过程中音频可以受到影响,但一分钟后要求能自行恢复,由于OUT+和OUT-从芯片手册上查到的最高耐压为5.5V,我试着将32V接上去,结果直接就把D类功放烧了,本来想着串一个电阻再并一个稳压管去稳压,但是串电阻进去相当于大大增加了喇叭的内阻,不太合适,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1)先了解行业标准,看看短路测试到底要求从哪里测试;
2)你把32V接哪里了?
3)按照一般的理解,客户的要求就是输出直接短路,这个就看功放还有电源的保护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了解行业标准,看看短路测试到底要求从哪里测试;
2)你把32V接哪里了?
3)按照一般的理解,客户的要 ...

32V是分别直接接到OUT+和OUT-两端,持续一分钟,但是功放的OUT+和OUT-的耐压值只能到5.5V,只能通过外加电路去处理这个32V,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加这个防护电路,Siderlee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个TVS并联在两端呢?这样的话,电源短路过来,TVS就会嵌位了。不知可不可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V是分别直接接到OUT+和OUT-两端,持续一分钟,但是功放的OUT+和OUT-的耐压值只能到5.5V,只能通过外加 ...

你确定是要求32V直接接输出端么。。

按照你说的芯片耐压,估计每次都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要求32V直接接输出端么。。

按照你说的芯片耐压,估计每次都得炸 ...

是的,直接到输出端,明确这么要求的,这就要求中间必须加相应的保护措施,只是我没想到该怎么加

网友C:
三个5V TVS接到芯片电源、OUT+/-与地线之间。同时加4个IN5401二极管反向接到功放芯片电源端,OUT端和地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5V TVS接到芯片电源、OUT+/-与地线之间。同时加4个IN5401二极管反向接到功放芯片电源端,OUT端和地线之 ...

Hi redleaves,能不能解释下这么做的原理,对电源短路一分钟的话,没有电阻限流,TVS会直接扛不住的吧,你说的同时加4个二极管指的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在OUT+与地直接反接一个二极管,在OUT-与地直接反接一个二极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里也只用到了三个二极管,没有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