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方波信号,运放会有击穿故障

楼主(2018-01-16):
产品检测输出的±12V方波信号,不加电阻R12运放前端会有负向弧形电压,加了电阻示波器上就没有负向电压了。但是现在总有产品的运放端口被击穿,5脚变-5V,-7V,最大到-12V。问题车端那边没有负向电压,而且运放耐压也±36V,故障想不通原因。
后面改动的想法是把分压电阻提到前面,再在CP输出那加个磁珠,防止车端的反馈。

xch
检波后分压,不需要运放跟随器。LM324是低速的器件,跟谁不了方波
@xch :之前设计的电路就是跟随后做二极管检波,电容补偿不成直线,单片机没法采集。再一个本来就是方波,采集正电压波形就行,零位滤掉。
xch
用一个二极管检波不就行了吗?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A:
把R12改小一点试试

我估计你找供应商的FAE,他们会说是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2改小一点试试

我估计你找供应商的FAE,他们会说是ESD

R12之前用10K的电阻,无法完全吸收反向关断电压,后端单片机采集有问题,无法判断准确电压值了。静电电阻吸收不了吗?加磁珠能够隔离吗?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吧。只有轨到轨的器件才能合法输入接近电源信号,像你这种老器件应该会有最大的共模电压比正电源小2V左右问题,你还给11.7V信号,不烧坏器件吗。

网友C:
在56间并二个相反的二极管,防止差分对击坏,因为324只能往下近负电源,往上不行,如12V输入,最大输出只有10伏,二输入之差有2伏,早击穿了。

网友D:
不加,运放输入是悬空的,静电影响最大化。最好运放+输入串k级别电阻,不影响信号同时保护运放,非常有效。

把分压电阻放前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56间并二个相反的二极管,防止差分对击坏,因为324只能往下近负电源,往上不行,如12V输入,最大输出只有 ...

谢谢了,原来继承的电路,那就把分压电阻放到运放前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吧。只有轨到轨的器件才能合法输入接近电源信号,像你这种老器件应该会有最大的共模电压比正电 ...

谢谢了,哥们也生产充电桩的?

网友E:
5和+12V加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吧。只有轨到轨的器件才能合法输入接近电源信号,像你这种老器件应该会有最大的共模电压比正电 ...

我看了数据表,怎么感觉不对,共模输入电压只影响输出,不会损坏运放。最高可以到+32V。

网友B:
1) 你要注意最大32V是对应32V的电源,你是12V工作电源。
2) 最大共模电压是10V左右。

网友F:
那是你设计时考虑不周到,运放的输入,如果直接引出到外边的,肯定要串联保护电阻的。
至于分压也好,串联也好,都相当于有保护了。
你可以在R12和运放输入脚之间串联电阻,有保护功能,同时前级的电压灵敏度也不变。

网友G:
有没有试试运放输入串电阻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要注意最大32V是对应32V的电源,你是12V工作电源。
2) 最大共模电压是10V左右。 ...

我看了网上资料,没有提到超出共模电压会击穿运放的介绍,只会放大和输出失真。你说最大32V是对应32V电源,但我看了是+5V电源。我想问下,你和另外一楼都说超共模电压会击穿运放,这个依据和由来有吗?我现在分析是运放前端没有限流电阻,方波发生电路后端有1K输出电阻,所以是车端电压反馈导致的,我现在临时加电阻。

网友H:
信号输入端为什么加个D4?

网友I:
看看,研究下吧

网友J:
这个根本不是所谓的ESD问题
仔细研究运放的输入电路,看运放的指标
特别是输入电压范围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