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电路疑惑

楼主(2018-01-16):
这个电路收敛仿真后一直输出1.65V电压,改变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都没用,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就是,请问这种运放电路该如何入手分析呢?

网友A:
供电电源

分析的话找书看吧

楼主:
模型我找到了,但是我很奇怪,我把T网络反相比例运放换成改成普通的反相比例运放(Uo= - ( Rf/R ) * Ui)仿真的时候输出电压依旧为VCC的一半

网友B:
你看ad8007ar的datasheet里7脚应该是正极,4脚是负电源,看看电源是否接错了,然后再看看共模输入时的输入限制值。单电源使用时有哪些限制?。没看清你的输出是几脚,datasheet里是6脚,

楼主:
对,就是这个问题。。。。看来模电都还给老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