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LDC直流无刷电机反电动势检测问题

楼主(2018-01-17):
电路采用比较器法检测反电动势。

现在反电动势检测电路加了电容能从开环切入到自动换相。

但是反电动势电路不加滤波电容,就无**常切换了。
求助,反电动势检测电路不加滤波电容,该如何进行处理???

网友A:
不懂你在说什么,贴电路图看看。

网友B:
过零检测吗

网友B:
不是太了解啊,论坛有一本无刷电机的权威书,找找看里面有没有。

网友C:
这个跟单片机无关吧,是模电的知识?

楼主:
对,就是过零检测。检测电路不加电容进行滤波,程序就无法进行切换到自动换相,前辈知道这个软件该怎么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单片机无关吧,是模电的知识?

模电的知识也有,就是过零检测电路不加电容,无刷电机无**常的切换到自动换相,我这么说不知道您能明白吗?

网友D(2018-09-14):
加个qq好友吧1252574935我做过一点

网友:
只用过步进电机和无刷直流。不过不知道这个东西。都是用控制芯片直接控制。

网友E(2018-10-30):
既然加电容能检测到,为什么一定要不加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