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耐压小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01-17):
最近在做Bom的时候发现0402封装12pf电容6.3V耐压的没有,说是耐压越小越难做,那为什么不直接都做成16V 50V的耐压,这样留的余量也更多,把耐压做小能提升电容的什么指标呢?

网友A:
耐压和体积直接相关的。

网友B:
贴片电容的封装与耐压值的关系,耐压越高或容量越大--> 体积越大。

网友C:
耐压越小越难做
**********
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越小越难做
**********
反了吧?

比如0402封装的12pF电容,我要6.3V耐压的采购说没有,只有50V耐压的,我就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0402封装的12pF电容,我要6.3V耐压的采购说没有,只有50V耐压的,我就很奇怪 ...

很正常呀,按目前的工艺水平,12pF很容易做到50V,,大家都用50V的,那就当然没人做6.3V的了

网友D:
这不是技术问题,是市场问题。  同样封装,价格相同,有50V的,谁还用6.3V的?

网友E:
小容量的,PF级别的,耐压都可以做到很高,这样器件的型号就少了。
并非耐压越低越难做,概念不一样,如果价格一样,性能一样,当然耐压高一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