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跳不到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1-17):
我用STM32F105VBT6写程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运行,跑到这里面去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启动文件,上电后肯定会先执行到这里的,看到下面几行的语句没,最终会跳到main函数里去的,你再往下执行多几步就知道了。

网友B:
实在不行,重新设置软件,新建工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重新设置软件,新建工程呗;

现在莫名其妙的好了,啥也没动

网友C:
DEBUG设置里面有个 RUN TO MAIN 的,有没有勾选,没有勾的话,复位后断点就是在程序起始位置的,勾了话就会从这里执行到MAIN之后再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BUG设置里面有个 RUN TO MAIN 的,有没有勾选,没有勾的话,复位后断点就是在程序起始位置的,勾了话就会 ...

勾选了

网友D:
楼主使用print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printf了???

没有

网友E:
是不是断点设置多了,我之前遇过,是因为断点好像多于5个就进不去。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断点设置多了,我之前遇过,是因为断点好像多于5个就进不去。keil

不是。

网友F:
清理工程,重新编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