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BNC插头测试连接线

楼主(2018-01-17):
      同轴线缆两端通过BNC插头连接BNC插头,通过BNC头连接其它仪器,用同轴电缆组网需在同轴电缆两端制作BNC接头。BNC插头有压接式、焊接式和组装式,制作压接式BNC插头需要专用剥线钳和电工刀。
      压接式BNC接头制作步骤如下:
      1、剥线
    同轴电缆由外向内分别为保护层、金属屏蔽网线(接地屏蔽线)、绝缘层和芯线(信号线),芯线由一根或几根铜线构成,金属屏蔽网线是由金属线编织的金属网,内外层导线之间用绝缘物填充,内外层导线保持同轴固称为同轴电缆。剥线用剥线钳将同轴电缆外层保护胶皮剥去大约2cm,小心不要割伤金属屏蔽线,再将芯线外的绝缘层剥去一小段(大约1cm),将芯线裸露。
      2、连接芯线
    BNC接头由BNC接头主体、屏蔽金属套筒、芯线插针由三件组成,芯线插针用于连接同轴电缆芯线,剥好线后请将芯线插入芯线插针尾部的小孔中,用专用压线钳前部的小槽用力夹一下,使芯线压紧在小孔中。
    当然,也可以使用电烙铁焊接芯线与芯线插针,焊接芯线插针尾部的小孔中置入一点焊剂后焊接,注意:焊接时不要将焊锡流露在芯线插针外表面,会导致芯线插针报废。
    注意:如果你没有专用压线钳可用电工钳代替,但是要留意两点:一是不要使芯线插针变形太大,二是将芯线压紧以防止接触不良。
      3、连接BNC头
      连接好芯线后,先将屏蔽金属套筒套入同轴电缆,再将芯线插针从BNC接头本体尾部孔中向前插入,使芯线插针从前端向外伸出,最后将金属套筒前推,使套筒将外层金属屏蔽线卡在BNC接头本体尾部的圆柱体。
      4、压线
    保持套筒与金属屏蔽线接触良好,用压线钳上的六边形卡口用力夹,使套筒形变为六边形。
      重复上述方法在同轴电缆另一端连接BNC接头即制作完成。使用前最好用万用电表检查一下,断路和短路均会导致无法通信,还有可能损坏与之连接的插座。
    注意:制作组装式BNC接头需使用小螺丝刀和电工钳,按前述方法剥线后,将芯线插入芯线固定孔,再用小螺丝刀固定芯线,外层金属屏蔽线拧在一起,用钳子固定在屏蔽线固定套中,最后将尾部金属扭在BNC接头主体上。
    制作焊接式BNC接头需使用电烙铁,按前述方法剥线后,只需用电烙铁将芯线和屏蔽线焊接BNC头上的焊接点上,套上硬槊料绝缘套和软槊料尾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