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缆组件的组装

楼主(2018-01-17):
      电缆组件的组装包括射频连接器与电缆芯线和屏蔽层的连接,每个连接器的连接方式都有不同,根据连接方式的不同来选择合适的连接器。

ABM-1700,可焊接可压接                                             ABM-1704,只能压接
      1、连接器与电缆芯线(内导体)的连接
      由于信号是通过内导体传输的,因此连接器内导体与电缆内导体的连接是电缆组件组装的关键,要求连接可靠。内导体的连接可采用焊接和压接方式。
      1)焊接
      一般采用焊接方式较多由于是人工焊接,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也易产生问题。焊接时要求焊点平整光滑,没有焊料堆积,牢固可靠,不能有虚焊。
      虚焊很容易导致电缆组件的失效,目前没有好的方法检测虛焊,只能从严格的工艺上保证。若电缆芯线较细,应先在电缆芯线上蘸锡,再与连接器内导体焊接;若电缆芯线较粗,焊接时需要的焊锡较多,可先在连接器内导体的焊线孔内填充适量焊锡,再用烙铁加热,待焊锡融化时将电缆内导体插入孔内,左右旋转或反复前后插拔电缆内导体,使电缆内导体与连接器内导体中的焊锡充分接触,保证焊接牢靠,不产生虚焊。如有多余的焊锡,可用刀片刮掉,注意不要刮伤连接器内导体的镀层。
      焊好后清洗连接器内导体表面的焊剂及刮掉的焊锡屑,以避免对其电性能的影响。有些连接器设计中有电性能和温度补偿尺寸,在焊接电缆内导体时要进行定位确定,以保证电缆组件的电性能。
      2)压接
      压接方式对连接器设计中压接配合尺寸的精度要求较高。由于电缆内导体外径尺寸较小,给加工带来一定困难。使用压接工具可提高效率,要求压接牢固可靠,保证电缆组件不失效。
      2、连接器与电缆屏蔽层(外导体)的连接
      连接器与电缆屏蔽层(外导体)的连接就是连接器外壳与电缆屏蔽层连接,并且连接器与电缆连接可靠。连接方式主要有夹持、焊接和压接。
      1)夹持
      夹持方式是利用连接器的夹紧部件将电缆的屏蔽层夹紧。
      其优点是可拆卸,缺点是结构复杂,夹紧部件机械强度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容易产生电缆的挤压变形和夹持部件超力矩失效,尤其是较细的电缆,组装后的电缆组件的电性能一致性差。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夹紧力矩的把握,必要时可使用力矩板手。
      2)焊接
      焊接方式多用于半刚性电缆和半柔性电缆,软电缆采用较少。连接器的外壳与电缆的外导体焊接在一起。焊接方式的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连接的可靠性较差。
      3)压接
      压接方法是组装软电缆电缆组件常用的方法。它具有结构简单、组装速度快、一致性好、可靠性高等优点,同时避免了夹持和焊接方式的缺点。
      但它对压接工具要求髙,压接尺寸要合理,要求压接沿既不损伤电缆,又要压接可靠。压接电缆屏敝层的方法有两种:圆形压接和六方压接。
      圆形压接是通过整个圆周的夹紧力达到压接效果,使连接器与电缆屏敝层夹紧,但对压接工具的精度要求过高,不易实现,连接器与电缆外导体的连接多采用六方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