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有经验的大神帮忙出出主意,或者交流一下

楼主(2018-01-17):
这是我们这边原来的设计的驱动原理图,同时舒服正负电压,或0V输出端接的是金属板,目的是实现电子的偏转,对电流无要求。
目前要求工作频率提升,输出电压增大,在正电压下的高低测采用的稳压管估计高频率输出就不可靠了。
在正电压下我了半桥驱动,输入信号为+5V~0V,如下面的图片。
那负电压下该怎么改?我的输入信号是-5V~0V?电阻,NMOS管+电阻、稳压管分压PASS掉速度太慢。
请问各位大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用高带宽的模拟放大器做比数字的来得可靠。类似示波管的扫描电路。

网友B:
是不是要加泄放电路呢

网友C:
用两高压运放就解决了。 +/-24电源供电的运放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