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如何将编译器预定义宏转换成字符串?

楼主(2018-01-17):
如题,,,比如我想将 __LINE__ 转成字符串存存储在ROM里。。。

网友A:
定义一个变量,直接等于它,用就是了。
转换为字符串的宏里面的话用井号连字符,打印的话直接printf。
放在rom里面需要,如果keil 4以后的版本的话用location。

网友B:
char MyRom[]= __LINE__;

printf(__LINE__""\r\n);

网友C:
存了干嘛?

网友D:
__LINE__ 存这个行号(常量)干什么用?直接赋值给一个整形变量不行吗?

网友E:
还不如直接定义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