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两个PMOS串联控制电源通断疑问

楼主:
选择两个PMOS管串联控制动力电池的手动充电,当1端接充电器时不论系统开机与否都可以充电且在开机状态下可以告知系统正在手动充电。现在遇到的疑点是在1端没有接充电器情况下也检测正在充电,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A(点评):
你这电路设计错了。将电池电压误认为充电器电压。所以有你诉说的现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如何更改呢?非常感谢,查了几天了也问了好多人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觉因为Q20导通导致的,将R70去掉1端就测不到到电平了,但是Q20为什么导通呢?

网友A(点评):
因为你设计了一个正反馈电路,一旦触发Q20导通,就锁住了Q20, 修改:充电电压大于电池电压时才导通,充电电流小于门限时关闭。 充满电断断续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可否给个示例呢?

网友B(2018-01-17):
之前充电状态下开关打开后,就会再没机会关断。检测直流输入方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充电状态下开关打开后,就会再没机会关断。检测直流输入方式错了。

一直没有充电诶,您指的检测直流输入方式错了如何更改呢?

网友B:
用电压比较器方式判断是否有直流

网友B:
你可以查看充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外部直流检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压比较器方式判断是否有直流

嗯嗯,这是检测的方法,我将R62去掉后,虽然系统读不到充电状态了,但是在没有接充电器的情况下1端还是可以测到与电池电压一样的电平,此时在1端接电阻后也还是有的

网友A:
没有具体产品需求,画一个简单示意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产品需求,画一个简单示意图给你。

非常感谢,我先学习下,然后根据我们需求打样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产品需求,画一个简单示意图给你。

比较渣渣,可以解释下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渣渣,可以解释下电路吗?

Q3,Q5组成恒流源限制Q5导通电流。
Q3,Q4正反馈,组成双稳态。
Q1,Q2电子开关。

开关未导通时,Q3断开,Q4,R6检测电压差(dcv-batt)。
一旦DCV>(VBATT +0.6V)左右,触发Q4->Q3导通->电子开关导通。
开关导通后,VR6 电压近似等于三极管BE导通电压,Q4_VBE = VR6+VR3+V开关;
如果充电电流减小到某个阈值,后两项电压近似为0,使得Q4退出导通->Q3关闭->电子开关关闭。
此阈值可以通过调整R6来获得。灵敏度通过R3调整。
R7 提供电子开关驱动电压。

网友A(点评):
你那个充电指示器光耦led可以串联到R9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5组成恒流源限制Q5导通电流。
Q3,Q4正反馈,组成双稳态。
Q1,Q2电子开关。

嗯嗯,非常感谢

网友C(2018-02-18):
电路一上电MOS就导通了,不受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5组成恒流源限制Q5导通电流。
Q3,Q4正反馈,组成双稳态。
Q1,Q2电子开关。

我这边打样测试了,VBAT接电源后在DC端还是可以测到电平,此时VBAT电压是29.2V,DC电压21.85V,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点评):
可以在Q4基极串联一个1n1418,R6 取值加倍。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样改,会影响启动灵敏度。还有其他方法,文字不好说明。需要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打样测试了,VBAT接电源后在DC端还是可以测到电平,此时VBAT电压是29.2V,DC电压21.85V,可以帮忙 ...

这么高电池电压啊!  Q4,它的BE结耐压不够,击穿了。
不在意就无所谓。

网友C:
R13改接到1,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3改接到1,试下。

试过了,此时还是能测到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打样测试了,VBAT接电源后在DC端还是可以测到电平,此时VBAT电压是29.2V,DC电压21.85V,可以帮忙 ...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二极管与R7串联.这样灵敏度不影响.只是Q4_BE仍然会反向击穿.

网友A(点评):
为防止输入短路时Q4热击穿,R6,R7,R10同比例增加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