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IO口做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17):
韦根只是一种通信格式,可以用I/O口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韦根只是一种通信格式,可以用I/O口模拟

有些接口是这几个信号
Data0,Data1和 Data return

有些是这样,哪个才对?
Data0,Data1和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接口是这几个信号
Data0,Data1和 Data return

"Data return"和“GND”,在此应该是一个东西(通过地线构成信号电流回路)。

网友C:
就用GPIO模拟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接口是这几个信号
Data0,Data1和 Data return

Wiegand接口通常由3根线组成,它们是:数据0(Data0),数据1(Data1)和 Data return。这3条线负责传输Wiegand信号。D0,D1在没有数据输出时都保持+5V高电平。若输出为0,则D0拉低一段时间,若输出为1,则D1拉低一段时间。
两个电子卡韦根输出之间的最小间隔为0.2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egand接口通常由3根线组成,它们是:数据0(Data0),数据1(Data1)和 Data return。这3条线负责传输W ...

硬件方面,这个就直接从CPU的IO 连到接口那里?
还是要做一些处理(电平),加一些保护什么的?

楼主:
韦根输出控制外设的

楼主:
韦根的高电平是否要5v?
cpu出来的高电平只有 3.3v

网友D:
可以,以前一个项目用过。
代码:
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40123

网友E:
引用 楼主:
韦根的高电平是否要5v?
cpu出来的高电平只有 3.3v

可以加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以前一个项目用过。
代码:
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40123 ...

能否分享一下硬件是怎样连接的?
从CPU到接口的电路

楼主: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以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以 ?

@ningling_21

方向好像反了

楼主:
没有吧?
是输出控制外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吧?
是输出控制外设的

输出控制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一下硬件是怎样连接的?
从CPU到接口的电路

我记得当时我那个读头是3.3v的电平,直接加RC滤波接到io口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是做伟根发射的话可以。如果你是要做个伟根接收,则D0,D1要有中断脚,才好检测电平变化。至于电压匹配,只要发射跟接收能匹配就好。

网友G:
韦根信号其实是可以用几个逻辑门和同步串口互转的。如果你想用硬件接受韦根信号,可以用一片 74HC00 转成同步串口再来接收。

74HC00 的接法:两个与非门接成 NAND RS 触发器,这样可以从 DATA0 和 DATA1 脉冲中提取数据;另外一个门取这 DATA0、DATA1 两个信号的与非,作为时钟信号。如果同步串口支持不完整字节,RS 触发器的 Q 输出和这个提取的时钟就可以用了;如果用中断来接收,也只需要在时钟线上加一个中断。另外,这个时钟和数据可以送入一串 74HC595 转并行(一般用五个,韦根信号一般长度在 26 到 37 位),通过检测时钟静默时间(可以利用某些单片机定时器支持片外复位来实现,或者用 555)可以直接并行抓整个报文,甚至省略掉单片机。

楼主:
上面那个图,接口那里,还需要加点什么保护吗?如tv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做伟根发射的话可以。如果你是要做个伟根接收,则D0,D1要有中断脚,才好检测电平变化。至于电压匹配 ...

上面那个图,接口那里,还需要加点什么保护吗?如tvs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图,接口那里,还需要加点什么保护吗?如tvs

可以加两个TVS,根据电压选择

网友H:
可以,用51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以前一个项目用过。
代码:
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40123 ...

D0,D1 不输出时,平时要保持高电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51作过。

D0,D1 不输出时,平时要保持高电平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D0,D1 不输出时,平时要保持高电平的吧?

好像是,3年前用过,记得不是很清楚,你自己验证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两个TVS,根据电压选择

前面电平转换那个图,传输(拉线)距离预计可以多远?

是否需要和怎样加强驱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韦根信号其实是可以用几个逻辑门和同步串口互转的。如果你想用硬件接受韦根信号,可以用一片 74HC00 转成同 ...

现在做的是输出,前面三极管电平转换那个图,传输距离可以多远?

是否需要和怎样加强驱动力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电平转换那个图,传输(拉线)距离预计可以多远?

是否需要和怎样加强驱动力呢?

距离和使用的线缆材质有一定关系(如果在PCB板范围内几米都没问题),和使用环境也有关系(是否有干扰)
加强驱动,可以提高电压或者用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是输出,前面三极管电平转换那个图,传输距离可以多远?

是否需要和怎样加强驱动力呢? ...

这样的信号输出电路远不了。你要去动力强,输出级必须用图腾柱,而且最好是 CMOS 图腾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信号输出电路远不了。你要去动力强,输出级必须用图腾柱,而且最好是 CMOS 图腾柱。 ...

可以用什么驱动IC吗?

楼主:
t叔,有没有韦根输出驱动的参考电路?
@tyw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有没有韦根输出驱动的参考电路?
@tyw

网友I(2024-09-19):
如何下载?谢谢!

tyw
去油香收

网友J:
万物皆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