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没有知道CCS变成这样怎么改回来啊

楼主(2018-01-17):
ccs, AC, pic, ic, pi

就是把鼠标放在变量或者函数上会出现 定义,现在背景变成这样了 看不清了

网友A:
你这黑色字体的都看不到了
工程属性下   把背景颜色设计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黑色字体的都看不到了
工程属性下   把背景颜色设计回来

找不到在哪,工程背景是对的,就是鼠标放在上面出现的小框里面的背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