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恒流源测试PT100电路

楼主(2018-01-17):
精度0.5度即可,测温范围0~100度, 寻求一个实用电路,谢谢

xch
0.5° 的误差用个NTC 就可以搞定,无需浪费这运放。

楼主:
这个图输出为0

网友A:
用电桥不行吗?

网友B:
实际电路还是仿真的出来的结果?PT+ 和PT-有没有加电阻或PT100?

网友C:
这个电路看起来是两运放仪放电路,实际效果可能并不好,因为对电阻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D:
0-100度的PT100测温电路,电桥加差分放大即可,没有什么难度呀。
参考图,完全是书生的设计,实际产品不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E:
AD7793,集成芯片,带运放、恒流源、AD功能。精度和准确度都杠杠的。

网友F:
0.5摄氏度不需要用恒流源,直接用电阻桥或者电阻测量都能满足,电桥到0.5%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5摄氏度不需要用恒流源,直接用电阻桥或者电阻测量都能满足,电桥到0.5%一点问题没有 ...

用恒流源还是用电桥,是由精度决定的吗?
两者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H:
我这有一个成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