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接口控制寄存器 (TLI_CTL)的像素时钟选择极性看不懂?...

楼主(2018-01-17):
TFT-LCD接口控制寄存器 (TLI_CTL)的像素时钟选择极性看不懂?TLI时钟是时钟极性吗???是什么极性????

楼主:
0就是上升沿  1就是下降沿

网友A:
这个选择是和玻璃的芯片有关系的。一般你问问厂家会给你答复,常规来说,小尺寸屏是下降沿,大尺寸是上升沿。
反正就两个选择,你两个都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