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8切换HSE时钟源为什么还要操作中断?

楼主(2018-01-17):
(龙顺宇: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

(范红刚: STM8单片机自学笔记)

按上面的流程图,stm8在切换hse时钟源时,在第4步操作了中断。有点不解,这里不是直接切换过去就可以了,操作中断有什么用途呢?

小白,请多赐教,少拍砖。

@程序匠人 @ddllxxrr @dalarang @datouyuan
.

网友A:
寄存器CLK_SWCR中的标志位SWIF用以指示目标时钟源是否已稳定,如果SWIEN为1,则会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B:
应该非必须,查询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CLK_SWCR中的标志位SWIF用以指示目标时钟源是否已稳定,如果SWIEN为1,则会产生一个中断。 ...

是在运行的时候自动产生一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非必须,查询也是可以的

<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原作者的回复是:

中断并非必须,你可以按照需求来。
一般都不需要,除非是想验证时钟的切换过程,开启中断后去点个灯看看,判断切换的速度等,但是这样操作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运行的时候自动产生一个中断?

是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上边有如果两字,没有更好,有在中断中处理一下。

楼主(点评):
不懂,求详解

网友C:
就是这个中断可有可无,你不中断也可以执行下去,有中断就用中断那个方式执行,没有就按顺序执行

网友D:
我没用过STM8单片机。在别的mcu上切换,都是按规格书或例程做,顶多加个延时待时钟稳定。

网友E:
没深究,用过学过stm8,

楼主:
自答一下:

这里切换HSE时钟源的目的是,让单片机在外部时钟稳定后产生一个中断,然后我们在程序中来抓这个中断,如果抓到,说明外部时钟稳定了,才将工作频率切换过去。

并非必须,但是对稳定工作有好处,代码也更健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