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中怎么有些行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18-01-17):
例如134行,按我的理解,优化编译也不能把它优化得没有了。
怎么就不能设断点呢?
STM32F103C8 / MDK 5.23

网友A:
优化级别设低点看看

果然是优化的问题,不会看汇编,猜了下,是被用跳转取代了

网友B:
被优化掉了吧,或者优化的串行了

网友C:
pack_read_time是不是定义成byte 型变量了,如果是,这段代码就被整个优化掉了

网友D:
pack_read_time如果不会大于500,那肯定会被优化掉,即使优化等选成最低也进不去。

网友E:
pack_read_time设置的问题,或者优化等选成最低也进不去。

网友F:
你往后面搞一点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G:
如果pack_read_time永远不会大于500,也就是if语句永远不可能成立的话,是打不了断点的。

网友H:
未编译到,可能被优化了,降低优化试试

网友I:
应该是这个函数里面含有太多的行,所以这样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I:
我不知道如果执行到断点是个函数,系统会如何,你也不确定这个函数的哪一行停下,还是执行完,,甚至这个函数内部是否有很多被优化的地方。

网友J:
这个函数无参数无返回值,调用的地方不止一个,如果优化等级太高的话,就会把多个调用的地方优化成一个。功能不变,但是单步执行顺序看起来变了

网友K:
134行,143行,还有函数后的另外一个地方,都是相同的代码,都是执行相同的代码,然后返回,而且不用再回来。
他们都被编译器给合并了。

是的,被合并了,应该是个条件跳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