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集大量数据的存储方案求助?

楼主(2018-01-17):
采集周围环境 包括温度,湿度,CO2。。。要求把数据5分钟存储一次,并且有规律的按照表格排列
用SD卡导出,中间用不用接NANDFLASH, 另外一些数据还需要断电保存,
前辈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
可以使用USB传输。

网友A:
在SD卡上直接使用TXT保存。

网友B:
为什么不使用上位机

网友C:
用NANDFLASH干什么,直接使用SD卡就行。

网友:
USB传输的速度比较快,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A:
正常的TXT能够实现数据的保存,然后导入excel就可以。

网友B:
现在的上位机保存数据简单,有数据库。

网友C:
SD使用fatfs可以存储数据。

网友D:
楼主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E:
直接存SD卡,文件扩展名用csv,文件内的数据格式:数据1,数据2。。。回车换行
这样excel可以以表格的方式打开

网友F:
FLash比较方便吧?

网友G:
看数据量有多少,还有存储多长时间,不同要求下方案不一样。
如果仅仅采集环境温湿度之类的,数据量是很小的。
不建议用NAND FLASH,擦写均衡和坏块处理都是麻烦,用在这种小数据量上不划算。

假设一次存储32字节,一年存储3363840字节,用一片W25Q64做存储即可存两年多,自己做下存储规划,按扇区擦除,按字节写入,写满后循环滚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什么芯片?

STM32f103z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使用上位机

领导要求的,下位机也能够储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数据量有多少,还有存储多长时间,不同要求下方案不一样。
如果仅仅采集环境温湿度之类的,数据量是很小 ...

可不可以,用w25Q64 作为数据临时断电的储存, 过一段时间把数据存储SD卡上

网友H:
直接SD(TF)卡就行了,技术成熟,数据不易丢失。数据还容易导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w25Q64 作为数据临时断电的储存, 过一段时间把数据存储SD卡上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用W25Q64做主存储,平时SD卡插不插都无所谓。

在需要导出数据时,插上SD卡从W25Q64中读取数据通过文件系统写入SD卡中。

这样既可以确保存储的稳定可靠,也兼顾数据导出,还能在下位机长期保存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用W25Q64做主存储,平时SD卡插不插都无所谓。

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有个问题不清楚,数据存储有一部分是设备设置参数,另一部分是环境的数据
,环境数据部分,以表格或有规律的形式存储,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有个问题不清楚,数据存储有一部分是设备设置参数,另一部分是环境的数据
,环境数 ...

参数的存储自己看呗,可以在FLASH上单独划块区域来存。如果参数需要经常改变,也可以用eeprom来单独保存。

数据一般不要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存取,而是做个包含单次数据所有内容的结构体,每次存取都以结构体为最小单位进行读写,便于管理。以2的N次方为最小偏移量来作为数据保存地址。

其实存储是相对简单的,麻烦的地方在读取时的快速索引。
已存储有大量数据时要短时间内命中所要的数据地址,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数据的内容和需求来规划存储算法了,不是两三句能说得清的,点到为止,剩下的自己想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参数的存储自己看呗,可以在FLASH上单独划块区域来存。如果参数需要经常改变,也可以用eeprom来单独保存 ...

快速索引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J:
楼主的情况,建议使用Nor FLASH。现在有256Mb的芯片了,容量不够可以多几片。

SD卡的可靠性、工作温度,达不到工业级。工业级的SD卡有,但价格恐怖。
NandFLash的可靠性,也不如NorFlash,使用起来相当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