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混频的疑问

楼主(2018-01-17):
最近在做三极管混频的电路 ,复习了之前的混频的知识,收获不少,但也有些许疑问:
1.所有的非线性器件都可以实现混频的效果,分线性器件最终产生的波形是由两个信号相加得到的,最后必须通过检波电路提取出差频信号?
2.很多乘法器,混频芯片是直接得到了一个新的频率分量,即两个信号的差频与和频,最终通过低通得到?
3.三极管混频的最终输出幅值由谁来决定,我用仿真的方式将本振为50mv的正弦波与输入信号为5mv至500mv的正弦波混频,基本上输出的幅值就是输入信号的大小,而实际电路却增益很大,这是什么原因?
4.在我的电路里,为什么最终的混频信号会出现正半周饱和,而负半轴正常的现象?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1.所有的非线性器件都可以实现混频的效果,分线性器件最终产生的波形是由两个信号相加得到的,最后必须通过检波电路提取出差频信号?

“最终产生的波形”中含很多频率,假定输入的两个信号频率为m和n,那么“最终产生的信号”有m+n、m-n、2m+n、2m-n、2m+2n、2m-2n……很多很多。

网友B:
LZ:

理想的“混频”就是,即两个信号相乘,其可以有一个系数:

    z(t) = k x(t) y(t)

如果x和y是两个正弦信号,那么z就是含有其和频和差频的信号。通过滤波可以得到需要的和频或差频信号。

如果混频不是理想的乘法(器),那么其就会含有输入正弦信号的各倍频的和差频成分,一般会很复杂。所以,混频通常要求尽量地与乘法运算相近,而采用二极管或三极管就是利用了其近似乘法的特性。

混频电路是典型的非线性电路,其不满足叠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理想的“混频”就是乘,即两个信号相乘,其可以有一个系数:

左图示波器的波形是依靠三极管所做的乘法吗?我的理解是两个波形不同相位的叠加,利用相位的差而产生了差频的包络,请问这个理解对吗?或者说三极管的这个混频信号是如何产生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图示波器的波形是依靠三极管所做的乘法吗?我的理解是两个波形不同相位的叠加,利用相位的差而产生了差 ...

我的理解是两个波形不同相位的叠加,利用相位的差而产生了差频的包络,请问这个理解对吗?

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图示波器的波形是依靠三极管所做的乘法吗?我的理解是两个波形不同相位的叠加,利用相位的差而产生了差 ...

混频应该是(近似)乘法,而非叠加。

你那个图如果是两个频率相近的小信号,那么是“拍”了。那是小信号线性近似,而不是非线性的混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图示波器的波形是依靠三极管所做的乘法吗?我的理解是两个波形不同相位的叠加,利用相位的差而产生了差 ...

我的回复内容包含不良信息?

好吧。这样回复:

网友C:
    VG6输入端实际上是共基放大电路模式,其增益好好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频应该是(近似)乘法,而非叠加。

你那个图如果是两个频率相近的小信号,那么是“拍”了。那是小信号 ...

很感谢你的回复,能不能把我图中产生的波形的原理给我讲下,在这跪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6输入端实际上是共基放大电路模式,其增益好好查查资料。。。。

可是VG5是共射电路,这个电路的增益我是按照共射电路设计的。当增加了VG6的输入后,该如何分析这个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复,能不能把我图中产生的波形的原理给我讲下,在这跪谢了! ...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讨论拍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VG5是共射电路,这个电路的增益我是按照共射电路设计的。当增加了VG6的输入后,该如何分析这个模型? ...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VG6端等效电阻对三极管射级电阻产生了干扰,你可以假设VG6=0V,那么这个时候的VG5输入端三极管增益就是β,本来应该大致等于集电极的电阻除以射级的电阻,建议在VG6端加个电阻试试,具体先仿真,我说的可能不一定对

网友D:
非线性的2次方,乘法器,两路信号乘法运算,高中数学的积化和差。

网友D:
贴主应该没有学习过高频电子技术,估计不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讨论拍频

看了你的这个帖子,真的是受益匪浅!
当我将两个频率相近的正弦信号施加于电阻两端,于施加于电容的两端,两者所产生的拍信号会一致吗?两者会不会有线性于非线性元器件造成的区别?当然,这个实验比较好做,我接下来可以验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这个帖子,真的是受益匪浅!
当我将两个频率相近的正弦信号施加于电阻两端,于施加于电容的两端 ...

“我将两个频率相近的正弦信号施加于电阻两端,于施加于电容的两端,两者所产生的拍信号会一致吗?”
一致。

“两者会不会有线性于非线性元器件造成的区别?”
理想电容仍属于线性元件。实际的电容,绝大部分偏离理想很小,仍可视为线性元件。但某些种类电容则偏离理想较大,例如PN结的结电容,不能视为线性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图示波器的波形是依靠三极管所做的乘法吗?我的理解是两个波形不同相位的叠加,利用相位的差而产生了差 ...

这个问题好!

调制波和拍波非常相似,但明显区别是我以前说的拍频未必是频!

调制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常用的拍频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

调制波和拍波非常相似,但明显区别是我以前说的拍频未必是频!

版主你好,对于我帖子提出的第2和第3问题,能不能解答下,还是没有弄明白。
我的Q点应该是合理的,可这种混频的两个输入该如何分析?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看做是由共射和共基两种组合而成的,把VG5短路,VG6作为信号源是共基接法。把VG6短路,VG5作为信号源是共射接法,注意共射接法中R16并没有起到交流负反馈作用(被VG6短路了),而rbe是随Ic变化的,这样就导致输入电流不一样,也就是导致失真的发生。一般是移入交流负反馈来减小失真,然而你这边的做法可以在VG5输入端串入一个远大于rbe的电阻作为信号源内阻也可以很好的减小失真。例如,可以接一个2K的电阻,但是相应要提高信号源电压

网友G:
上就是两信号相减加在了BE上。

网友H(2019-04-30):
单管再生来复自差收音机。

网友I:
看来帖主是一个新手。
第一个问题,错了。非线性元件的伏安特性若作傅里叶展开,其中一定有高于一次的高次项。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叠加在这种非线性器件上,其输出就有两个频率相乘的成分,而两个频率相乘就一定会产生新的频率成分,这就是非线性元件实现混频的基本原理。
第二个问题,乘法器得到和频与差频。两个信号频率相乘,当然可以得到和频与差频(复习一下三角函数)。最终要哪个频率输出,应该通过带通滤波器输出。
第三个问题,抱歉没看懂。实际电路增益很大?怎么知道的?有没有实验结果?
第四个问题,估计是晶体管的工作点有问题。这种电路,基极偏置电阻最好不要只用一个电阻,因为那样受晶体管beta的影响太大。建议用两个电阻组成分压式偏置电路。

网友J:
单管再生来复自差收音机——
一个管,有“正反馈”,高低统吃——
“自差”是什么?

网友J:
第3问题,主要是楼主没有确切定义增益。
第4问题,若上下一般大就可以认为木有不线性。线性了就变不出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单管再生来复自差收音机——
一个管,有“正反馈”,高低统吃——
“自差”是什么? ...

21楼图,还真有可能是带有变频的电路。
LTF3接三极管集电极那一侧是高频变压器初级,次级和C4、C1_2构成谐振回路,次级抽头经C5联接到三极管发射极。这部分电路有可能产生本机振荡。
TTF2-9上半部分和C8如果谐振于L2输入信号和本机振荡之差频,那么这是个中频变压器。次级倍压检波后所得音频经R5C10送到三极管再一次放大。
没有中频放大,但用TTF2-9可以提高选择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看来帖主是一个新手。
第一个问题,错了。非线性元件的伏安特性若作傅里叶展开,其中一定有高于一次的高次 ...

21楼图,确实是分压式偏置,是R2*(在电池旁边)与R1分压。
但三极管发射极串联R4,恐怕要降低不少增益,包括放大接收信号和放大音频信号的增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21楼图,还真有可能是带有变频的电路。
LTF3接三极管集电极那一侧是高频变压器初级,次级和C4、C1_2构成 ...

是的是的,又看一遍。
这更大可能是个概念电路,实际既未出现在当年的应用中,甚至今日也未有实验电路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是的是的,又看一遍。
这更大可能是个概念电路,实际既未出现在当年的应用中,甚至今日也未有实验电路出 ...

估计就是个概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