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单片机一个IO驱动 磁保持继电器 线路求大神分享.

楼主(2018-01-17):
磁保侍继电器优点是低功耗,功率大。  只是不会做一个 IO 控制 磁保侍继电器的方案,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方案?
磁保持继电器靠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完成,开或关的操作就是给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B:
IO口加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加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了啊。。。

加一个三极管,怎么实现正反两个方向的脉冲电流能?(单线圈的)、、、 如果是双线圈的又怎么实现两个正向切换的脉冲信号呢? 麻烦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方案?
磁保持继电器靠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完成,开或关的操作就是给一个脉冲信号 ...

我的IO  是高电平  跟低电平  切换使用的。  不是推免输出的。     假如是单个IO口推免输出,也达不到磁保持继电器驱动:怎么实现正反两个方向的脉冲电流呢?(单线圈的)、、、 如果是双线圈的又怎么实现两个正向切换的脉冲信号呢? 麻烦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方案?
磁保持继电器靠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完成,开或关的操作就是给一个脉冲信号 ...

我想做单个IO 口驱动 磁保持继电器  的开关方案。 麻烦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太特别了。
正常的磁保持继电器,需要2个信号去控制开和关,你只有一个GPIO,怎么可以呢?
而且,磁保持继电器的低功耗是有条件的,只是开和关瞬间耗电,这个瞬间耗电其实比普通继电器大很多的。
你总不能为了省一个GPIO,导致成本增加,或者失去磁保持继电器的低功耗优点。
当然,你要实现1个GPIO来控制,电路上是可以的,方法很多,只是不合算。总不能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
1、脉冲编码方式,接一个解码电路,变成2个输出
2、GPIO输出高=10=开启,输出低=01=关闭,高阻态=00=无控制,实际电路你自己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太特别了。
正常的磁保持继电器,需要2个信号去控制开和关,你只有一个GPIO,怎么可以呢?
而且 ...

原来打算如果不用编程就可完成,现在发现似乎可行性不高,只能改软件了。  有稳定的解码电路吗?  我想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太特别了。
正常的磁保持继电器,需要2个信号去控制开和关,你只有一个GPIO,怎么可以呢?
而且 ...

还有个请教下,为什么会比普通的瞬间耗能大呢?   它只要一个很小的脉冲信号就可以完成,而普通的需要加相应的输出电压去完成一次吸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请教下,为什么会比普通的瞬间耗能大呢?   它只要一个很小的脉冲信号就可以完成,而普通的需要加 ...

瞬间功耗看线圈电源电压和线圈内阻,磁保持继电器的线圈电阻比较小的。
你说呢?

网友D(2018-02-18):
IO口加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E(2020-05-26):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太特别了。
正常的磁保持继电器,需要2个信号去控制开和关,你只有一个GPIO,怎么可以呢?
而且 ...

兄台,
请教一下,我先用单片机  输出两个组 IO信号,通过BL8023控制一个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用什么单片机怎么实现可以做到 功耗很低(静态时10ua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台,
请教一下,我先用单片机  输出两个组 IO信号,通过BL8023控制一个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用什么单 ...

首先8023是驱动单线圈的,双线圈,直接2个NMOS驱动即可。
至于MCU静态耗电10uA以下的,很多呀,到处都有,具体看是否有其它功能。

网友F:
一个 IO 口输出可以做到控制一路 磁保持继电器:加一片双单稳IC,一路是上升沿触发,一路是下降沿触发。
   分立元件也可以比较简单的做到这种双路单稳:隔直电容,两粒二极管或者一粒双二极管,加两路RC单稳,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驱动两粒MOSFET或三极管。
      如果是单线圈的磁保持继电器就  需要加一级反相,一片极性转换芯片,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