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的毕业设计更新中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1-17):
再看下背面,够厉害吧,用的是小细线飞的,三个573也没有办法。

楼主:
手头暂时没找到大点的变压器,现在还有一个小的,先代替着,输出电压大概在9V左右,加上整流和滤波能到12V左右。

楼主:
接了一个总开关,为了安全打了胶,这样会更加安全,不容易触电。

楼主:
红色的按钮让你想到了什么?哈哈,这种开关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个是数码管面板也是自己设计的,用共阳极的数码管 4位+2位数码管的背面飞线哈哈真是多

楼主:
正面效果图,代码调试后,亮度基本一致,左边四个用来显示频率,右边两个用来显示温度

楼主:
宿舍温度11度,还是很冷的,就我一个人在做毕业设计,好无聊,不过无论如何也要**到底。

楼主:
这块板子是电源调节电路 包含了整流 滤波 LM317调压 7805稳压 等,我加大了电容和芯片的散热。哈哈,很大的电容吧。

楼主:
电压用表头来显示,效果还不错,希望老师能看上我的作品

楼主:
继电器模块用来控制风扇的开启,毕竟51单片机输出的能力有限,加上三极管也是无能为力。

楼主:
风扇装在后面,用来排热哈,这样显得比较智能。

楼主:
俯视图,看上去很乱,好多线,哈,不过是自己一块板子一块板子设计的,还是知足。

楼主:
数码管的焊接的背面 ,用排线和单片机连接起来。

楼主:
加电整体效果图,外接还没输入频率,电压和温度已经正常显示

楼主:
背面 是电源输出节线柱和风扇,里面看着好美

楼主:
上电后电路板的状况图 7805的稳压指示灯亮 单片机指示灯亮起

楼主:
找到一个大点的变压器,已经换上了。 电压提升到了15V左右。

网友A:
这么大箱子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箱子是干什么的

装电路板

楼主:
现在基本做好了,已经可正常工作了,好开心。

楼主:
加了一个频率产生装置,用51单片机来模拟产生方波

楼主:
单片机最小系统加573驱动电路用于驱动数码管

楼主:
复位电路,用于系统复位

楼主:
晶振电路 。这里我接的是25M的晶振,代码部分和12M有点区别,特别是在单总线部分。

楼主:
6个共阳极的数码管 分别用来显示频率和温度

楼主:
LM317 可调电源电路 这个比较简单按照原理图连接即可,和适当增加散热。

楼主:
代码部分:单总线用到的延时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楼主:
DS18B20初始化 这个是关键,调试的重点 本代码适合25M晶振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14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楼主: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根据DS18B20 时序来写,有点C的功底基本不是事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楼主:
接着就是读一个字节,为读取温度做基础。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楼主:
在开始读取温度之前需要发送开始转换温度的命令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楼主:
接着就是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楼主:
终于可以读取温度了 ,主函数在调用读取温度之前需要初始化DS18B20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Temp()
{
        unsigned char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tmh<<4)|(tml>>4);
        return temp;
}

楼主:
头文件包含部分:这里我们用的是51单片机,只需要包含温度采集的头文件即可
#include "reg52.h"
#include"temp.h"

楼主:
用到了6个数码和2个573芯片,我们需要位定义段码控制端与位码控制端
sbit du=P2^2;         //段码控制端
sbit we=P2^1;     //位码控制端
sbit fan=P3^5;    //风扇控制端

楼主:
方便后面的书写我们定义了两个宏来代替 unsigned int  与unsigned char   也可以定义为 u8  u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楼主:
定义了 共阳极数码管的段码与位码存储数组以及显示数码管的中间变量、温度变量、中断计数变量、频率计数变量
uchar table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段码
uchar table_we[]={0x01,0x02,0x04,0x08,0x20,0x10}; //位码
uchar yi,er,san,si,wu,liu;  //显示数码管的中间变量
uchar temp; //存储的温度变量
uchar count;  //中断计数变量
uint frenum=0; //频率计数变量

楼主:
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_ms(uint z);    //演示函数 11.0592MHZ  1MS延时
void smg1(uchar yi,er);   //前两位数码管显示
void smg2(uchar san,si); //中间两位数码管显示
void smg3(uchar wu,liu); //后两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void timer0init()
{
   TMOD=0x15;      //0001 0101  t1 16位定时 t0 16位计数
   TH0=0;                  //t0 放初值
   TL0=0;
   TH1=(65536-41667)/256;        // t1 放初值定时50ms
   TL1=(65536-41667)%256;
   EA=1;          //开总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TR1=1;     //启动定时器T1;
}

楼主: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数码管显示函数 已经做了消隐处理,共阳数码管,可以放在中断里面显示,这样可以让亮度一致,本显示函数是让最后一位多执行一次达到亮度一致。
void smg1(uchar yi,er)
{

  we=1;
  P0=table_we[0];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yi];
  du=0;
  P0=0x00;
  delay_ms(1);

  we=1;
  P0=table_we[1];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er];
  du=0;
  P0=0x00;
  delay_ms(1);

  we=1;
  P0=table_we[1];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10];
  du=0;
  P0=0x00;
  delay_ms(1);
}
void smg2(uchar san,si)
{

  we=1;
  P0=table_we[2];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san];
  du=0;
  P0=0x00;
  delay_ms(1);

  we=1;
  P0=table_we[3];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si];
  du=0;
  P0=0x00;
  delay_ms(1);

  we=1;
  P0=table_we[3];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10];
  du=0;
  P0=0x00;
  delay_ms(1);
}
void smg3(uchar wu,liu)
{

  we=1;
  P0=table_we[4];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wu];
  du=0;
  P0=0x00;
  delay_ms(1);

  we=1;
  P0=table_we[5];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liu];
  du=0;
  P0=0x00;
  delay_ms(1);

  we=1;
  P0=table_we[5];
  we=0;
  P0=0xff;
  du=1;
  P0=table_du[10];
  du=0;
  P0=0x00;
  delay_ms(1);

}

楼主:
//频率处理函数  用于频率的数据采集,采集的周期为1S 在1S内统计高低电平变化的次数。这里是利用T1来产生定时 每1S来统计一下P3^4 口的变化次数  P3^4的变化次数被计数器T0捕获。
void fre_deal()
{
if(count==100)
  {
        count=0;
        TR0=0;
        TR1=0;
    frenum=TH0*256+TL0;   //计算一秒内高低电平次数
    TH0=0;
    TL0=0;
        TR0=1;
        TR1=1;
  }
}

楼主:
主函数代码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yi=1;er=2;san=3;si=4;wu=0;liu=0;   //显示初始化
         fan=1;   //风扇关闭
        while(1)
        {

           fre_deal();   //采集频率
           yi=frenum/1000;;er=frenum%1000/100;   //  频率显示数据处理
           san=frenum%100/10;si=frenum%10;       //

           temp=Ds18b20ReadTemp();    //采集温度
           wu=temp/10;
              liu=temp%10;
           smg1(yi,er);      //显示频率
           smg2(san,si);
           smg3(wu,liu);   //显示温度
           if((temp>=20)&&(temp!=85))         //温度高于20度 风扇开
           {
                     fan=0;
           }
           else
           {
                     fan=1;
           }

        }
}

楼主:
定时器0 中断 函数
8位自动重装  用于统计P3^4口的高低电平次数
void time_t0() interrupt 1        //计数器t0溢出中断
{
  TH0=0;
  TL0=0;

}

楼主:
定时器1 中断函数 产生50MS中断   25MHZ晶振

void time_t1() interrupt 3        //定时器t1溢出中断
{
  TH1=(65536-41667)/256;
  TL1=(65536-41667)%256;
  count++;
}

楼主:
temp 头文件

#ifndef __TEMP_H_
#define __TEMP_H_

#include<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DSPORT=P3^7;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Temp();

#endif

楼主:
为了检查频率测量的准确性,加了一个单片机来产生1KHZ的方波。

楼主:
频率产生代码
#include "reg52.h"
//12.00MHZ晶振
//1/12M=0.1us
//0.1*1000=1ms
//1/0.001=1000HZ

sbit led=P3^7;             //频率产生指示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flag;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65536-1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65536-1000)%256;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65536-1000)%256;
        led=~led;                       //1KHZ  方波

}

楼主:
所有代码在这里贴一下,分享给大家。

楼主:
这次的制作就到这里,下次有好的东西再给大家分享。

网友B:
楼主实现的什么功能?温度检测、显示??

网友C:
厉害厉害,赞一个,想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简直水的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赞一个,想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简直水的一比

我这个也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