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方式发送串行数据的安全性

楼主(2018-01-17):
HAL库中有HAL_UART_Transmit_IT函数用于发送串行数据,假设我在A函数中用HAL_UART_Transmit_IT(USART2, "HELLO!", 6)语句发送字符串,是不是并不妥当:因为这个函数仅仅启动的串口的发送过程,就返回了,而调用该函数的A函数也跟着返回了,那么"HELLO!"字符串所在的内存,就可能被系统回收并分配给其它变量,这样一来,当串口发送后面的字符时,所发送的内容就可能不对。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调用方法是有安全隐患的,不知道我这种看法是不是对的。

网友A:
不存在“系统回收并分配这个说法”,安卓和win都不存在,何况这种级别的系统。

网友B:
你要使用串口中断?

网友C:
这个UART都是有fifo的。

网友D:
你这个字符串不就是占用内存了。

网友E:
楼主是说,可能串口被其他调用了?

网友F:
建议楼主在程序中顺序执行串口。

网友B:
楼主说的安全性指的是什么?

网友C:
数据保存到fifo,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D:
怎么可能内存被回收呢?

网友E:
可能串口发送的时候,出现字符串的丢失

网友F:
这个hello不是固定的变量吗?

网友G:
【开源】做了一个STLINK/V2-UART二合一编程器

【实战经验】UART应用异常案例分析

HAL库是比较全面的,封装比较彻底的,也是功能比较强大的。
使用HAL库,我们直接调用它的API函数,不用关心它的底层操作过程。
使用HAL库,省去了好多繁琐的处理过程,不再需要我们自己写如等待等过程。
HAL库也包含如Ethernet、USB等高级外设的驱动。
对于初接触它的人来说,尤其是用惯了标准库的人,总会有各种不适应和排斥感。
就拿UART来说,我们通过中断方式接受或发送数据。如果仿真调试的话,会发现UART有开关中断的现象,而不是中断一直开着。

下面,就讲解UART常用函数以及中断处理过程。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串口发送,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如果超时没发送完成,则不再发送,返回超时标志(HAL_TIMEOUT)。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串口接收,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如果超时没接收完成,则不再接收数据到指定缓冲区,返回超时标志(HAL_TIMEOUT)。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串口中断发送,以中断方式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大致过程是,把 发送缓冲区指针 指向 要发送的数据,设置 发送长度,发送计数器初值,然后使能串口发送中断,触发串口中断。
再然后,串口中断函数处理,直到数据发送完成,而后关闭中断,不再发送数据,串口发送完成回调函数。

网友G:
下面,就讲解UART常用函数以及中断处理过程。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串口发送,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如果超时没发送完成,则不再发送,返回超时标志(HAL_TIMEOUT)。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串口接收,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如果超时没接收完成,则不再接收数据到指定缓冲区,返回超时标志(HAL_TIMEOUT)。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串口中断发送,以中断方式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大致过程是,把 发送缓冲区指针 指向 要发送的数据,设置 发送长度,发送计数器初值,然后使能串口发送中断,触发串口中断。
再然后,串口中断函数处理,直到数据发送完成,而后关闭中断,不再发送数据,串口发送完成回调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串口中断接收,以中断方式接收指定长度数据。
大致过程是,把 接收缓冲区指针 指向 要存放接收数据的数组,设置 接收长度,接收计数器初值,然后使能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到数据时,会触发串口中断。
再然后,串口中断函数处理,直到接收到指定长度数据,而后关闭中断,不再触发接收中断,调用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串口DMA发送,以DMA方式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过程是,把 发送缓冲区指针 指向 要发送的数据,设置 发送长度,发送计数器初值,设置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使能DMA控制器中断,使能DMA控制器传输,使能UART的DMA传输请求。
然后,UART便会发送数据,直到发送完成,触发DMA中断。
DMA中断处理,如果 DMA模式 是 循环模式,则 直接 调用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
如果 DMA模式 是 正常模式,则 先 关闭DMA传输完成中断,不再触发DMA中断,再 调用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处理过程,如果 DMA模式 是 循环模式,则 直接 调用 串口发送完成回调函数。
如果 DMA模式 是 正常模式,则 先关闭 UART的DMA传输请求, 再 使能串口传输完成中断,直到传输完成,触发中断。
串口传输完成中断处理,关闭中断,调用串口发送完成回调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串口DMA接收,以DMA方式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
过程是,把 接收缓冲区指针 指向 要存放接收数据的数组,设置 接收长度,接收计数器初值,设置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使能DMA控制器中断,使能DMA控制器传输,使能UART的DMA传输请求。
然后,UART接收到数据,便会通过DMA把数据存到接收缓冲区,直到接收到指定长度数据,触发DMA中断。
DMA中断处理,如果 DMA模式 是 循环模式,则 直接 调用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
如果 DMA模式 是 正常模式,则 先 关闭DMA传输完成中断,不再触发DMA中断,再 调用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处理过程,如果 DMA模式 是 循环模式,则 直接 调用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如果 DMA模式 是 正常模式,则 先关闭 UART的DMA传输请求, 再 调用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由于函数较多和过长的缘故,下面仅以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为例,分析源码:
/**
  * @brief  Sends an amount of data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  huart: pointer to a UART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UART modu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retval HAL status
  */                   串口中断发送,以中断方式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Check that a Tx process is not already ongoing */
  if(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如果 串口空闲,则执行以下语句。
  {
    if((pData == NULL ) || (Size == 0U))      如果发送数据为空或者发送长度为0,则返回错误。
    {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上锁。

    huart->pTxBuffPtr = pData;               结构体变量 huart 的 参数设置。发送缓冲区,发送长度,发送计数器。
    huart->TxXferSize = Size;
    huart->TxXferCount = Size;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状态设为 发送繁忙。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解锁。

   /* Enable the UART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
    SET_BIT(huart->Instance->CR1, USART_CR1_TXEIE);              使能UART发送数据寄存器空中断,则会触发串口中断(发送中断)。

    return HAL_OK;
  }
  else               如果 串口忙,则返回 忙状态。
  {
    return HAL_BUSY;
  }
}

网友H:
copy 到fifo,发送从fifo中取内存,发送函数只是一个copy和触发,发送结束要你自己判断。一般发送结束中断判断发送结束

网友I:
“HELLO”作为一个常量,其存储位置在内存中常量区,其生命周期是整个程序运行期间,所以你说的问题并不存在

相当于const char str[] = {'H','E','L','L','O','\0'};

网友J:
如果 DMA模式 是 正常模式,则 先 关闭DMA传输完成中断,不再触发DMA中断,再 调用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

网友K:
一般发送结束中断判断发送结束

网友L:
应该在程序中顺序执行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