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连接16位AD7606问题

楼主(2018-01-17):
为什么407zg(144脚)的端口是16位但是不连续排列,导致连接并行的16位ad数据线都不好选哪个端口用?谁给个建议啊?
谢谢!

网友A:
好多单片机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在做PCB时候可以做成连续的。

网友A:
你做PCB设计时候,让他们排列成连续就行了。

网友B(2019-03-19):
用FSMC采集ADC,这样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