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结贴

网友A:
LC电路似乎可以延迟相位,但是有衰减

网友B:
理论上有,实际上对成熟产品应该有对应元件。

楼主(点评):
前两天有点别的事没上论坛,您知道有那个元器件吗

网友C:
PCB走长线,以前示波器就这样走的。

楼主(点评):
当时说PCB走线也只是这样说说,因为还要可控,所以没法走线,所以想找个延迟线

网友D:
走线延迟看光速啊,300000000m/s,介质光速最低也要一半吧,150000000m/s,1us就是150m,
电路板走线肯定没戏,不知道转成光信号接上不同长度的光纤行不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还是感觉要用光纤解决,你是固定延时还是可调延时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可调延时,一开始就是考虑的光纤延时,但是老师傅说光纤延时模块问了厂家说要几万块

网友E:
PCB走长线不好处理

楼主(点评):
对,当时只是这样想一下,也没打算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