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PWM模块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18):
请教新唐的各位大神,N76E003芯片的PWM模块,PWM0和PWM1错相180度输出,然后PWM2 PWM3分别和PWM1  PWM0同步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么奇怪的设置方法,自己看手册配置吧。

网友B:
180度是不是互补输出啊

网友B:
PGn信号通过PWM和故障刹车输出控制电路后,PWM模式选择电路将产生不同类型的PWM输出模式,总共6个通道、
三组,分别是PG0~PG5。支持独立输出模式,互补模式及同步模式。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6E003_SC_Rev1.04.pdf
看这个手册吧,最新版的。

网友C:
需要配置不同的模式。

网友D:
我只会配置一组互补。

网友E:
N76E003的所有PWM是不是只能是同一个频率?  例如我需要PWM3一个38K ,PWM4一个3.8K。  两路同时输出。是不是做不到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N76E003的所有PWM是不是只能是同一个频率?  例如我需要PWM3一个38K ,PWM4一个3.8K。  两路同时输出。是不 ...

同一时刻 所有通道的频率是一致的。 这点确实有点坑

网友G:
貌似真滴频率只能一致。

网友G:
所有PWM通道共享同一个16位周期计数器,周期是相同的。

网友G:
只能设置不同的占空比。

网友F:
建议频率低的话,就用定时器产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