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螺线管的谐振电路问题

楼主(2018-01-18):
现用一加入铁芯的螺线管进行谐振电路实验,螺线管电感值为2.48mH,
漆包线电阻r=0.78Ω,
螺线管与2Ω采样电阻进行串联,
发现当利用不同电容进行串联时,在不同的谐振频率下测量电路中的电流值,发现电路中除了2Ω采样电阻和漆包线电阻值外,还有一未知阻抗,其随着频率发生变化,分析可能是螺线管未知部分的电感造成,经过折算,发现这个电感值基本上是一个常值,大约0.1mH,不过晚辈实在不太明白,这个电感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应该是漏感吧?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这方面不是特别明白,谢谢!
谐振频率(Hz)        电容值(uF)        电阻值(Ω)        对应电感值(mH)
3176                         1                    1.9                    0.095
4656                          0.47                    2.88                     0.098
5636                       0.33                     4.29                      0.12
6800                               0.22                      4.28                       0.10
10240                        0.1                       8.05                        0.125

xch
也可能2.48mH 这个数值是错的,就应该是2.58mH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是通过电流相位和电压相位相同时,来判断达到谐振条件,那么此时不应该只存在2Ω电阻和螺线管本身的漆包线电阻了吗?

网友A:
你给出的不是原始数据而是你“分析”后的数据,那样的话就默认你的分析了,别人如何进一步分析?

网友B:
铁芯损耗

网友C:
既然称为“损耗”,必定等效于电阻性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称为“损耗”,必定等效于电阻性质。

电感线圈的等效电容引起谐振频率比计算值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线圈的等效电容引起谐振频率比计算值低

我也是如此猜测。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上述的谐振频率值,是通过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形(间接是电路电流波形)和整体电路的输入电压波形进行相位相等时,读取此时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这个值和我计算的理论谐振频率值存在一定误差,但再在改谐振频率下小范围调节输入信号频率,电流值不会再增大,意思是说,我在每种谐振条件下,测得谐振频率和这个电感的分布电容值造成的谐振频率,是不匹配的,所以造成螺线管本身还存在一定电感,从而产生影响是吧?谢谢各位了!

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谐振条件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不是原始数据而是你“分析”后的数据,那样的话就默认你的分析了,别人如何进一步分析? ...

前三列的数据基本上是原始数据了,最后一列电感值是推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三列的数据基本上是原始数据了,最后一列电感值是推算出来的

gmchen所说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一列数值据你认为“可能是螺线管未知部分的电感造成”,已经是你的“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三列的数据基本上是原始数据了,最后一列电感值是推算出来的

在8楼,你是从电容量(共5个数值)和最初的电感量(2.48mH)计算谐振频率,但实测谐振频率与计算出的谐振频率不等而推断出有一个附加电感。
为什么就不能存在一个附加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三列的数据基本上是原始数据了,最后一列电感值是推算出来的

你说前三列是原始数据,我还是看不懂。前两列很容易理解,一个是信号频率,第二列是你在电路中串联的电容。但是第三列“电阻”?这个电阻显然不是你串联的(串联的只有一个2欧的取样电阻,对否?),应该是你根据其他实验数据计算出来的。所谓原始数据,应该是你在测量仪器上得到的数据,例如电压、电流、频率等等,但凡经过运算得到的都不是原始数据。之所以强调原始数据,是因为只有这些数据是客观的,其余数据都有可能出错。这里的出错,不仅可能是简单的计算错误,还有可能是方法的错误。

网友A:
顺便多说几句,即使是从仪器上得到的数据也存在误差,所以在一个严格的实验中还要记录实验仪器的型号、该仪器的精度和其他参数、实验的条件(譬如气温)等等。我本人在学生时曾经有过一个实验,得到的实验结果偏离预想值且与理论上的误差分布不符,后来就是通过核查实验仪器才弄清其中原因,也找到了提高实验精度的方法。

感谢前辈的指导,晚辈知道了,数据记录确实需要注意。谢谢!

网友A:
电感的漏感肯定存在的,问题是你在确定该电感值为2.48mH时,应该就包含了其中的漏感了。

楼主:
看到各位前辈给的意见,发现我分析问题的角度仅限于从电感角度考虑,其实也可能是分布电容造成影响,如若螺线管的分布电容导致谐振频率和理论计算不一致,那么在实验中通过观测电流电压相位此种方法确定实际谐振频率,这种方法如果可以达到谐振条件时,那么该部分的未知阻抗可否抵消掉,这部分未知阻抗值,在10kHz时已经限制了供给螺线管的电流了,在相同的输出电压情况下,想知道能否消除掉它的影响?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各位前辈给的意见,发现我分析问题的角度仅限于从电感角度考虑,其实也可能是分布电容造成影响,如若螺 ...

这些分布参数,不会影响“供给螺线管的电流”,也就不必“抵消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各位前辈给的意见,发现我分析问题的角度仅限于从电感角度考虑,其实也可能是分布电容造成影响,如若螺 ...

带铁芯的电感比较复杂,铁芯的损耗基本上也是随频率升高而增大的。如果楼主给出的数据中那个“电阻”是折算过来的电阻(不是电抗)的话,铁芯损耗的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分布参数,不会影响“供给螺线管的电流”,也就不必“抵消掉”。

谢谢您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在,当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为26Vpp时,2Ω电阻上的压降大约为8Vpp,明显这部分未知阻抗消耗了很大的输出电压,电路中的电流此时约为1.0Arms,假如未知阻抗不存在,或者很小,那么相同的输出电压情况下,我便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来驱动我的螺线管生成交变磁场,想着如何消除这部分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耐心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在,当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为26Vpp时,2Ω电阻上的压降大约为8Vpp,明显这部分未知阻抗消耗了很大的输出电压,电路中的电流此时约为1.0Arms,假如未知阻抗不存在,或者很小,那么相同的输出电压情况下,我便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来驱动我的螺线管生成交变磁场,想着如何消除这部分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铁芯的电感比较复杂,铁芯的损耗基本上也是随频率升高而增大的。如果楼主给出的数据中那个“电阻”是折 ...

谢谢,我去掉螺线管中的铁芯,再做实验,发现还是会存在一个未知阻抗值,其值在相同频率下,和有铁芯时,比较接近,相差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在, ...

“明显这部分未知阻抗消耗了很大的输出电压”
不知道你的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总输入电压为26Vpp,2欧姆电阻压降只有8Vpp,当谐振时,电感和电容电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抵消掉。那剩余的电压不就降落在了那部分未知阻抗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在, ...

“电路中的电流此时约为1.0Arms”
无论哪一种单位制,没听说过这个电流单位 Ar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在, ...

l连实验电路都没有,说什么“相同的输出电压情况下,我便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来驱动我的螺线管生成交变磁场”?

楼主:
简易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的电流此时约为1.0Arms”
无论哪一种单位制,没听说过这个电流单位 Arms。 ...

哦,不好意思,不严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耐心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 ...

这个数据似乎有问题。
1、在2欧电阻上电压是8V峰峰值,如何得到回路中的电流是1A有效值的结论?这明显不符合欧姆定律。
2、运放输出26V峰峰值,2欧电阻上电压是8V峰峰值,那么在LC上的电压是多少?你是否测量过?若测量过,应该可以提供一些信息。若没有测量过,如何计算得到那个“未知阻抗”的?
3、根据楼主提供的电压都是峰峰值,猜想是用示波器测量的。如果被我猜中,那么是否用示波器(双踪)观察过这两个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如果观察过,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若楼主能够将原始数据与计算过程写出来,也许大家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耐心的指导,我上面一段的意思是,实际实验过程中,当达到谐振条件时,由于这部分“未知阻抗”的存 ...

还有一个可能:由于趋肤效应使得电感线圈的电阻在频率升高时变大。不知道楼主的线圈用的是多少直径的漆包线?

楼主:
谢谢,漆包线裸线直径1.0mm,漆皮大概0.06mm,假设工作频率在10Khz时,趋肤效应的最大所允许的直径是1.32mm,我所用的线,比较接近。
后来分析,也可能是邻近效应造成的交流阻抗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