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8-01-18):
103VET6的串口接一个GPRS模块实现远程网络通信和短消息通信,为了控制串口的操作时序,定义了一个结构变量:
typedef                struct
{
//        Uint08                TcpLinkSta                                                                        :8;
        Uint08                Port                                                                                :8;
//        Uint32                TcpLinkSearchDelay                                                        :32;
//        Uint08                TcpLinkSearch                                                                :8;
}        GprsType;

程序在标记为MYS的CPU芯片上一切正常;当在标记为PHL的芯片上,操作GPRS的时候,串口状态就不对了,当把结构变量的其它3个域屏蔽(如上)或者串口不接GPRS模块(没有返回数据)时,串口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程序上有个逻辑漏洞造成!当选择其中一种通信协议的时候导致串口不停发送数据。

网友A:
没看明白,跟踪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B:
为何这么做,反正就是串口嘛,你发送对应指令不就行了。

网友C:
不太明白

网友D:
不用结构体试试看,是不是结构体操作不正确。

网友E:
寄存器状态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