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普通MCU的比较

楼主(2018-01-18):
DSP与普通MCU的比较

考虑一个数字信号处理的实例,比如有限冲击响应滤波器(FIR)。用数学语言来说,FIR滤波器是做一系列的点积。取一个输入量和一个序数向量,在系数和输入样本的滑动窗口间作乘法,然后将所有的乘积加起来,形成一个输出样本。

  类似的运算在数字信号处理过程中大量地重复发生,使得为此设计的器件必须提供专门的支持,促成了了DSP器件与通用处理器(GPP)的分流:

  1 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

  GPP不是设计来做密集乘法任务的,即使是一些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累加器寄存器通常比其他寄存器宽,增加称为结果bits的额外bits来避免溢出。同时,为了充分体现专门的乘法-累加硬件的好处,几乎所有的DSP的指令集都包含有显式的MAC指令。

  2 存储器结构

  传统上,GPP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通常,做一次乘**发生4次存储器访问,用掉至少四个指令周期。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它们有两组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允许同时对它们进行访问。这种安排将处理器存贮器的带宽加倍,更重要的是同时为处理器核提供数据与指令。在这种布局下,DSP得以实现单周期的MAC指令。

  还有一个问题,即现在典型的高性能GPP实际上已包含两个片内高速缓存,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指令,它们直接连接到处理器核,以加快运行时的访问速度。从物理上说,这种片内的双存储器和总线的结构几乎与哈佛结构的一样了。然而从逻辑上说,两者还是有重要的区别。

  GPP使用控制逻辑来决定哪些数据和指令字存储在片内的高速缓存里,其程序员并不加以指定(也可能根本不知道)。与此相反,DSP使用多个片内存储器和多组总线来保证每个指令周期内存储器的多次访问。在使用DSP时,程序员要明确地控制哪些数据和指令要存储在片内存储器中。程序员在写程序时,必须保证处理器能够有效地使用其双总线。

  此外,DSP处理器几乎都不具备数据高速缓存。这是因为DSP的典型数据是数据流。也就是说,DSP处理器对每个数据样本做计算后,就丢弃了,几乎不再重复使用。

  3 零开销循环

  如果了解到DSP算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多数的处理时间是花在执行较小的循环上,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DSP都有专门的硬件,用于零开销循环。所谓零开销循环是指处理器在执行循环时,不用花时间去检查循环计数器的值、条件转移到循环的顶部、将循环计数器减1。

  与此相反,GPP的循环使用软件来实现。某些高性能的GPP使用转移预报硬件,几乎达到与硬件支持的零开销循环同样的效果。

  4 定点计算

  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虽然DSP的应用必须十分注意数字的精确,用浮点来做应该容易的多,但是对DSP来说,廉价也是非常重要的。定点机器比起相应的浮点机器来要便宜(而且更快)。为了不使用浮点机器而又保证数字的准确,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

网友A:
DSP处理器几乎都不具备数据高速缓存。这是因为DSP的典型数据是数据流。

网友B:
在使用DSP时,程序员要明确地控制哪些数据和指令要存储在片内存储器中。程序员在写程序时,必须保证处理器能够有效地使用其双总线。

网友C:
没有可比性。

网友D:
主要是价格不一样。

网友E:
计算能力不同。

网友E:
你说的不同只是结构上的。

网友F:
应用的方向不同。

网友G:
要做滤波器的算法吗

网友C: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产品。

网友D:
普通的单片机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E:
编程的方法都差不多的。

网友F:
DSP的应用方向主要是数据信号的处理。

网友G:
最好不使用单片机,而是使用DSP。

网友H:
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

网友I:
性能肯定不一样,DSP擅长计算。

网友J:
没有比较架构吗

网友K:
这个主要是计算能力不同。

网友L:
楼主说的是以前的区别。

网友I:
普通MCU就是单片机之类的。

网友J:
架构不同,应用的方向也不同。

网友K:
当然现在ARM内核的处理器也非常厉害了。

网友L:
现在的Cortex-M4内核的处理器更强大。

网友M:
在计算性能上应该有明显的差距

网友N: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O: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P:
单片机:适用于简单的测控系统,功能相对简单,价格较低

网友Q:
单片机开发比较简单,硬件资源也比较缺乏,一般是做控制方面用的

网友R: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是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应用的一种处理器

网友S:
DSP是哈佛总线结构的核心是乘法器和加法器

网友T:
总线结构不同单片机是冯诺依曼的单总线结构,DSP是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

网友:
MCU有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的部件和指令。

网友U:
DSP器件比16位单片机单指令执行时间快8~10倍

网友V:
TI公司最新推出的TMS320C2XX系列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基本可以取代16位单片机。

网友W:
单片机和DSP各有所长

网友O: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P: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网友Q:
DSP处理器,在信号处理能力上很强,运算能力较强

网友R:
DSP主要用于实时信号处理,MCU更适合于控制和仪器仪表应用

网友S:
单片机MCU是冯诺依曼结构的,核心是ALU

网友T:
51其实没有直接的乘法器,他是一个累加的过程。

网友W:
DSP相对比较复杂,直接学习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多

网友V:
DSP跟单片机相比,在数字运算 方面功能更强大一点

网友U:
DSP器件具有高速的数据运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