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添加include路径无反应的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18):
这个问题折腾了一早上,include路径就是添加不上去,网上资料很多与实际操作不一样

楼主:
我还重新装了一下软件,不过又收获,CCS6比CCS7.3速度快了很多。其实以前用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忘了怎么操作的,这次又折腾了好久,还是找个地方把问题记录下来,避免自己再犯错,也给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一个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重新装了一下软件,不过又收获,CCS6比CCS7.3速度快了很多。其实以前用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忘了怎么 ...

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877049204 :您好,我看了您关于CCS6中添加iostream的帖子,正好也是我遇到的问题,可否私信告知一下具体步骤?小女不胜感激!
在第二张图片里的位置添加路径,很多地方说是第一张图片的位置

网友B:
我觉得两种办法都是可行 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我在CCS7.3和CCS6(具体版本忘了)上都试过,只有第二种办法工程里面才include进去了

网友C:
你这添加的是.a文件的啦

网友D:
要添加路径。

网友E:
选择Build->C6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选择相应的头文件目录
注意:../include为include的上级目录

对的,就是这样,有很多地方是说在Linker那里

网友F:
在CCS5中,在include options指定路径

网友G:
利用一个文本,文本的名字叫macros.ini_initial,文本的内容就是路径例如:

MATHLIB_INSTALL_DIR=c:/ti/mathlib_c66x_3_1_0_0
DSPLIB_INSTALL_DIR=c:/nightlybuilds/dsplib
EXT_ROOT__FFT_SP_EXAMPLE_66_LE_ELF_FFT_SP_EX=.././

网友D:
楼主添加的是文件。

网友H:
这个最简答就是使用相对路径。

网友E:
选择Build->C6000 Linker->File Search Path, 选择相应的库文件目录

网友G:
右键工程--build propertie--C2000 compile--  include options

网友F:
需要在ccs中添加对DSPLIB_INSTALL_DIR宏变量的定义,指定该宏的路径值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