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个3.7V电池供电的LED控制电路,多谢大神们!

楼主(2018-01-18):
各路大神:
求一个两节10000mA 电池供电的LED灯带控制电路,规格要求如下:
1. 灯带型号SDM3528 功率3.37W/m,电压3.7V,长度1.7米
2.要求灯带RGB三色交替闪烁,3S闪烁一次,使用单片机程序控制
3.电池和电路板分离设计
只需要简单的电路设计和器件型号即可,程序代码不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款可以的

网友B:
R G B 分三路
所有的灯并联 每颗都搞个1206 的限流电阻
然后 搞3个mos驱动,单片机控制3个mos 即可 可以帮你搞定全部 做好样板给你,或者程序你自己搞定

网友B:
你如果要效率高点呢 成本高点呢
找3颗LED驱动 串并联形式,
然后单片机控制驱动芯片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R G B 分三路
所有的灯并联 每颗都搞个1206 的限流电阻
然后 搞3个mos驱动,单片机控制3个mos 即可 可以 ...

你说的对,因LED灯带已分R,G,B三路(单灯三色),单片机只需要写入代码控制三路的亮灭及闪烁的频率即可,对电路原理和器件不熟悉,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弄,能帮忙先画个电路图和器件清单吗?

楼主:
收了,看下怎么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要效率高点呢 成本高点呢
找3颗LED驱动 串并联形式,
然后单片机控制驱动芯片en   ...

主要是要低成本,低功耗,续航时间长的

网友C:
输入谅解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是什么电池?
先参考CN57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谅解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是什么电池?
先参考CN5711.

两节可充电的锂电池,并联3.7V恒压,看了你发的资料,这个做闪灯需要PWM或其他的方式来控制,我想用单片机写入程序直接控制,简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