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像用ST MCU普通IO实现的触摸按键可以达到量产抗干扰要求吗?

楼主(2018-01-18):
产品有ACDC,220V交流供电,有大电流输出继电器控制,如果用普通IO采用RC方式的可否能达到产品化?如果可行的话,专用的触控IC岂不没有存在价值?

网友A:
阻容降压?

网友A:
阻容降压的安全隐患大。

楼主:
我问的不是电源,是触控按键用MCU检测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不是电源,是触控按键用MCU检测是否可行?

应该可以,你先搭建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B:
工业上应该会有问题,受环境影响比较大!

网友C:
最好加屏蔽,和防火花处理;
专用IC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D:
最好用专用触摸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专用触摸芯片。

有区别吗?麻烦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