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水平问个AD13的问题

楼主(2018-01-18):
我用Altium Designer13画完原理图后,新建了PCB文档并打开,然后在原理图点击Design菜单下的Update PCB Document PCB板.pcbdoc。执行完成后在PCB板里出现如下图。问题是那红的矩形框是什么,元器件全都在红色的矩形框里。

网友A:
删掉就可以了,没什么用

楼主:
嗯,因为移动红色方框全部元件就动,所以我还以为有点什么用来着。

网友B(2018-02-24):
我也是元件全部移完后就删除了。

网友C:
不要打勾就不会有方框了

楼主:
原来如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