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t100电桥平衡与单片机

楼主(2018-01-18):
把pt100按电桥平衡原理接入电路,如何把电桥的桥臂的电势差送入单片机的一个口,请高手讲解,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呢

网友B:
这个电势差肯定可以有个参考点吧。最后处理完成后,送ADC检测。

网友B:
另外可能需要运放电路处理这个电势差。

网友B: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1210/148977.htm
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势差肯定可以有个参考点吧。最后处理完成后,送ADC检测。

还是不理解,参考点如何选取?不用运放,如何处理?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理解,参考点如何选取?不用运放,如何处理?有电路图吗?谢谢

我觉得这种一般都要用到运放,我百度查了一些,好像他们都用了运放。

网友C:
用运放最好,让这个差转换到对地电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