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开关电源测试问题

楼主(2018-01-18):
各位大神好,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块板卡,上边电源部分包含了5路DC-DC电源模块(例如TPS5450),实际应用时我们会输出不同的电压,当然就会设计不同的开关电路,那么,我现在想问,我怎么测试每个DC-DC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和纹波等相关电源参数呢?
我想知道的是大厂家正规或者是成熟的方案?
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做个治具,前提是板卡上留有测试点
然后 治具上对应的测试点 接好水泥电阻做负载,每一路装好电压电流表,留好示波器探头,这是量小 手动测试模式
量大的 就是搞个自动化的治具,再做块检测板,做个上位机软件,软件自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