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8-01-18):
【不懂就问】
一直没搞懂示波器的隔离问题,所以求教
举个例子吧,原来误把非隔离示波器探头的小夹子夹在,220伏特供电的主回路的2844芯片的Vcc脚上
探头另外一端还没有接任何地方,就看到板上冒烟,后来知道是示波器不隔离的原因,这个情况中冒烟是怎么来的
,顺便解释是什么和什么隔离?是因为把强电的地和示波器的地引到一起,强电烧了板子吗?

xch
相当于把零线接入VCC. 非隔离示波器探头地线与电源3插的地线是相通的

网友A:
如果供电网、电源插座之类都是合规的话,示波器的地与大地就是接在一起的。而交流电网的火线以大地为参考,把示波器地线接到与交流火线构成回路的电路中,相当于在该点接入零线甚至比零线阻抗还低,后果根据火线与地线夹之间的电路即可分析出来。地线夹如果跟火线直接短路,会引起配电盘跳闸。

网友B:
把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第三根线拔掉,或者用一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或者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网友C:
绝大多数示波器的地线夹子直通大地,你这么一接变成零线直通 Vcc,目标板电源短路,因此冒烟了。解法有三:

其一,在目标板或示波器电源中间加入一个隔离变压器。这个隔离变压器可以打破这个地线回路。建议目标板加隔离,这样的话买一个支持输出调压的隔离变压器,可以一石二鸟既解决地线隔离,又方便测试中国/欧洲/美国/日本等不同电源电压标准。
其二,用电池给某一侧供电。最简单的办法是 USB 示波器 + 笔记本电脑:USB 示波器大多数是靠电脑供电,这个时候如果电脑本身不通市电,譬如说靠电池运行的笔记本电脑,就不存在地线回路。不过万万记得开始测量之前把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拔掉。如果有 UPS,可以把示波器或目标板插在 UPS 上,拔掉 UPS 的市电输入再开始测试。
其三,换用内部隔离的差分探头(贵,但最靠谱也最省事。)这种探头内部有隔离放大器,示波器和目标板两侧不直通。

网友D(2018-02-23):
接地了,当然会冒烟了。

网友E:
示波器隔离的问题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示波器的地线夹子直通大地,你这么一接变成零线直通 Vcc,目标板电源短路,因此冒烟了。解法有三: ...

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