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MCU在实现农网表方案的应用

楼主(2018-01-18):
闪存MCU在实现农网表方案的应用

    国内民用单相表一般可分为机械式电能表(感应式电能表)和电子式电能表两大类。过去机械式电能表的市场保有量比较大,但由于机械式电能表存在重量大、成本高、信息采集不方便等缺点,因而正在逐渐退出市场;而电子式电能表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技术上正日趋成熟。
  新一代电子式电能表也称智能电表,该产品具备诸多优点,例如功能扩展方便;便于信息化集中管理;节约材料能源;灵敏度高;精度高;一致性好;误差曲线平稳;便于自动化生产;耐机械振动能力强;重量轻等。因此随着技术日趋成熟,此类产品的市场认知度显著提升,现已经成为国内民用单相表的主流。
  HR6P71F芯片特点
  1、内核
  采用高性能哈佛型RISC CPU内核,具有48条精简指令,工作频率为DC~16MHz,8级PC硬件堆栈,复位向量位于000H,默认中断向量位于004H,支持中断向量表,支持中断处理,共有14个中断源。
  2、存储资源
  具有4Kx15位FLASH程序存储器和224x8位SRAM数据存储器;程序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和相对寻址;数据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
  3、I/O端口
  共有15个I/O端口,包括PA端口(PA0~PA4,PA6~PA7)和PB端口(PB0~PB7)。
  4、外设
  一个8位定时器T8;一个8位PWM时基定时器T8P;一个16位定时器T16N;一路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7通道8位模拟数字转换器ADC;两个模拟比较器ACP和一个参考电压模块。
  5、特殊功能
  有一个高精度内部4M振荡器,出厂时精度校准为±5%;支持低功耗休眠模式及唤醒操作;内嵌上电复位电路和低电压复位电路;支持外部复位;支持独立硬件看门狗定时器;支持在线编程(ISP)接口;支持编程代码保护;工作电压范围为3.5V~5.5V;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
  系统方案设计
  1、基本功能
  基于微控制器HR6P71F的农网表方案主要实现有功电能信号的采集、电量存储与显示,并通过RS485或者红外的方式通信,实现信息传输等功能。
  1) 有功电能信号的采集
  该方案的电能计量部分采用ADE7755芯片,通过对电压电流回路信号的采集,将电能值转换成相应的电能脉冲信号,MCU通过对电能脉冲信号采集和计算,转换为相应的计量数值,同时具备正、反相有功电能计量的功能。
  2) 电量存储与显示
  MCU采集到电能信号后,及时存储到EEPROM中,保证存储的数据不被丢失,并且能保持10年以上,通过LCD显示信息,例如电量总数等。
  3) 通信
  支持RS485通信和红外通信。在RS485通信情况下,自动抄表系统可根据电表地址实现远程自动抄表功能,通信距离:不小于1,200m(每两个接点之间),为了安全保护电表,RS485通信接口必须和电表内部电路实行电气隔离,并有失效保护电路。红外通信距离应该大于 5米,通信角度≥±15°,红外通信和 RS485 通信在物理层必须独立,一种通信信道的损坏不得影响另一信道。
  2、硬件设计
  该方案在硬件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电能计量部分,二是MCU控制部分,三是通信部分。
  电能计量部分与MCU控制部分通过光电耦衔接,实现完全隔离,电能计量部分主要完成有功电能脉冲输出,用于校表、采集电能量;无源光电隔离型输出端口;波形是标准方波, 脉冲宽度为80ms±20ms。RS485通信部分与MCU控制部分也是通过光电耦衔接,实现完全隔离;红外通信部分与MCU控制部分共同使用一个电源,没有隔离。
3、软件设计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2所示,在主程序中主要实现以下功能:1)系统初始化的配置主要实现端口初始化、AD模块初始化、T8P和T16定时器的初始化以及UART的初始化等;2)上电读取EEPROM中存储的电量到芯片的RAM区,配置到对应的电能计量单元中,其中读取EEPROM数据使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IIC的方法;3)LCD显示当前的总用电量等信息,方便用户查阅;通信模块主要是把电表内的一些信息,例如电表号,累计总用电量,电表密码等与主站服务器实现信息交流;4)当查询到电量存储的标志后,程序将把当前的电量存储到EEPROM中,当AD模块检测到有电源掉电时,程序将保存当前的电量存储到EEPROM中。

  图2 主程序流程图
  中断服务程序如图3所示。在中断服务服务中,外部端口中断主要处理电能脉冲计量,配合T16的定时功能。当电能计量信号有效后,在程序中累加,以0.01度电为基准累加。当累计到一度电时,产生存储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询到该标志位后,经进行存储工作。T8P将作为红外通信的时基处理红外通信。接收中断处理是将接收的数据放到计划好的RAM区,在主程序的RS485通信子程序中根据命令字完成相应的工作;发送中断处理是将准备好的数据发送出去。

  图3 中断服务程序
  方案设计注意事项
  在该方案中,电能计量是关键,因为关系到用户的电能计费,既不能多计也不能少计,一定要把用户的实际用电量真实记录下来。但是电网的环境复杂,电网中的负载也存在多样化,电表在实际应用中,即使在遇到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都不允许漏记或者多计脉冲。因此,如何保证计量电能脉冲的准确性就是电表方案的重点。要点如下:
  1)硬件支持。好的硬件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电磁干扰信号;
  2)HR6P71F芯片的外部中断口内有滤波电路,可以保证去除一部分失效信号或者干扰信号;
  3)程序中的设计技巧。因为电能脉冲波形是标准方波,脉冲宽度为80ms±20ms,需要定时器T16来定时40ms~50ms左右,以确保脉冲信号的有效。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入中断后第一个要检测的就是外部中断信号,中断服务程序要尽量短,在服务程序中设置标志位,到主程序中处理标志即可。
  整个系统的性能可靠性需要硬件来支持,对芯片的要求也非常高。HR6P71F芯片内部有独特的抗干扰设计,能在强干扰的环境中正常工作,识别有效信号,去除失效信号;芯片内部的上电复位电路和掉电复位电路,能保证电表在电网中电压缓升缓降的环境下仍然有效工作;此外,独立RC的看门狗电路也是保证系统安全的基本措施之一。
  本文小结
  目前电能表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随着中国本土半导体厂商逐渐成长起来,产品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电能表厂家开始尝试国产芯片。HR6P71F芯片在电能表上EFT的测试能达到4.5kV以上,可以通过各种电磁干扰性能测试,高性价比的整体方案可帮助电能表厂商提升产品竞争力。

网友A:
内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采用高性能哈佛型RISC CPU内核,具有48条精简指令,工作频率为DC~16MHz,8级PC硬件堆栈,复位向量位于000H,默认中断向量位于004H,支持中断向量表,支持中断处理,共有14个中断源。

网友B:
这mcu性能功耗都不能和msp430相比啊

网友C:
这个MCU的稳定性很重要的

网友D:
基于微控制器HR6P71F的农网表方案主要实现有功电能信号的采集、电量存储与显示,并通过RS485或者红外的方式通信,实现信息传输等功能。

网友E:
该方案的存储资源很丰富的——具有4Kx15位FLASH程序存储器和224x8位SRAM数据存储器;程序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和相对寻址;数据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

网友F:
内核采用高性能哈佛型RISC CPU内核,具有48条精简指令,工作频率为DC~16MHz,8级PC硬件堆栈,复位向量位于000H,默认中断向量位于004H,支持中断向量表,支持中断处理,共有14个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