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又是我(问题少年),关于N76E003和M0518的欠压中断问题!

楼主(2018-01-18):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一个全局变量char data_temp=0;,当把IC的电源(5V)快速关闭,再快速打开,这个data_temp就会自加。断电久一点,data_temp就会变回0;我想到用欠压中断来实现这个功能,我感觉自己的逻辑没有错,但是效果并不好。。。代码如下
//欠压中断初始化,4.4v以下出发中断
void BOD_Init(void)
{
  SYS->REGWRPROT = 0x59;
  SYS->REGWRPROT = 0x16;
  SYS->REGWRPROT = 0x88;               //解除保护寄存器
  SYS_EnableBOD(SYS_BODCR_BOD_INTERRUPT_EN,SYS_BODCR_BOD_VL_4_4V);
  SYS->REGWRPROT = 0;                   //保护寄存器
  NVIC_EnableIRQ(BOD_IRQn);          //开中断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BOD_IRQHandler(void)
{
  SYS->BODCR |= SYS_BODCR_BOD_INTF_Msk;       //清中断标志
  if(SYS_GetBODStatus())                 //VDD下降到4.4V 的中断
  {
    BOD_flag = 1;
  }
  if(!SYS_GetBODStatus())              //VDD恢复到4.4V以上中断
  {
    if(BOD_flag)                         //确保VDD先下降4.4V以下
    {
      BOD_flag = 0;
      data_temp++;
    }

  }
}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因为你这个快速过程是要给系统反应时间的,虽然系统很快,但是如果电流变化太突然,没有机会完成你的设置。

网友A:
你可以给电源设置一个足够大的电容,用于减缓这个电压突变的速度,让系统有时间做出响应。

网友B:
欠压不是断电,是电压降低,不稳定波动,防止程序跑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个快速过程是要给系统反应时间的,虽然系统很快,但是如果电流变化太突然,没有机会完成你的设置。 ...

有人已经完成了,而且蛮稳定,就是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欠压不是断电,是电压降低,不稳定波动,防止程序跑飞用的。

有人已经完成了,而且蛮稳定,就是没有思路。。
我也大概知道,虽然关了电源,但是有电容什么的。。。
现在是其他人的比较稳定,我的却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容什么的都差不多

网友C:
这个如果搞出来,那用处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搞出来,那用处还是很大的。

还没搞出来哇

网友D:
在哪儿看的人家做出来了啊,请教一下他,我也想了解这个。

网友B:
那应该讲究个快速,在一触发那个中断就立马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儿看的人家做出来了啊,请教一下他,我也想了解这个。

不认识呀。。。。。我也想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讲究个快速,在一触发那个中断就立马保存数据。

问题就在这,他的代码可以从容的关电源开电源,不用很快速,真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E:
欠电压的时间根本反应来不及的。一般都不会这么干。我之前都是用电压检测功能,电压进来后,用二极管过渡下,电压检测前段。这样前段掉电立马能检测到,后端放个大电容,这样能保证单片在断电情况下也有时间来出来一些事,比如保存数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欠电压的时间根本反应来不及的。一般都不会这么干。我之前都是用电压检测功能,电压进来后,用二极管过渡下 ...

欠压检测和电压检测是不一样的吗?M0518有这个功能吗??我看手册没发现

网友F:
这个还真不懂,那位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B:
看来这个是电路的问题,要研究一下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是电路的问题,要研究一下模电了。

感觉不是电路实现的。。。。。

网友G(2018-02-26):
这个,,能够实现的话,那真难想象,谁能实现,楼主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够实现的话,那真难想象,谁能实现,楼主实现了吗

没有啊。。。。

网友H: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H:
要不然怎么好多系统怕突然断电呢,要不然为何弄个备用电池呢。

网友H:
我觉得是没法实现的,逻辑上行不通啊。

网友H:
如果环境问题,可以做个备用电池的电路。

网友I:
目前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吗?我帮你顶起来

楼主(2018-07-18):
引用 网友H:
如果环境问题,可以做个备用电池的电路。

不要备用电池这种东西,就要实现我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吗?我帮你顶起来

没有呢~~~~最近又重新开始想

网友J:
参考这一篇应用文件吧。

网友K:
要实现这个功能,应用有2个前提,一个是你必须有电容器或者别的什么,在断电后单独给单片机供电,这才有区别所谓快速关闭和断电久的区别。注意必须是单独给单片机供电也就是单片机供电是通过一个二极管并联一个稍大的电容来供电。电容值必须远大于系统供电失能时间。考虑到采用最高一级4.4V,对二极管压降比较敏感,所以采用3.7V来处理是合适的选择。
再一个是欠压中断里面,利用状态位BOS,来确定是不是欠压3.7后再恢复到VCC,如果是,则执行data_temp++功能,并清除中断标记,退出中断。如果不是,就只清除中断标记简单退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实现这个功能,应用有2个前提,一个是你必须有电容器或者别的什么,在断电后单独给单片机供电,这才有区 ...

有的,我用003实现条件很苛刻。用另一款国产芯片已经可以了。。

网友L:
不难  快速反应, 因为电容的存在 单片机可能没有什么反映 ,你可以用个io专门测量这个系统5v电压呢 ,这样就可以真实记录系统5v 的状态.

网友M:
你要用示波器观察这两种情况下电源变化的特点,再写代码.因为BOD检测比你想象的要更频繁,可能软件上要滤波

网友N(2021-04-02):
老板咋样,我用51内核的,进不了中断。setting 配置位设置好了。

。。查了中断向量位置,把中断位置搞错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