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最低功耗的LC振荡器

楼主(2018-01-18):
最低可以做到多少uW?

网友A:
可以做到0,电感、电容极板都用超导体,不用介质,置于真空中。但是不能测量,测量会导致停振——薛定谔猫

xch
你这超导体不用耗电维持吗? 薛定谔晚上找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0,电感、电容极板都用超导体,不用介质,置于真空中。但是不能测量,测量会导致停振——薛定谔猫 ...

只要电感和电容以及联接导线的线度不是无穷小,电路中的电磁振荡必定会辐射电磁波,这将使振荡幅度指数律减少直至停止。

网友C:
理想的LC,只要你给一个冲击,就会无限时间的振荡下去。

网友D:
还没正规回答就开始抬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感和电容以及联接导线的线度不是无穷小,电路中的电磁振荡必定会辐射电磁波,这将使振荡幅度指数律 ...

拿超导体罩起来

网友E:
微功耗时钟电路ic  使几年?用LC代晶体可达毫瓦级?

网友B:
用超导体罩起来,超导体罩中会产生感应电流。此感应电流就会对外辐射电磁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超导体罩起来,超导体罩中会产生感应电流。此感应电流就会对外辐射电磁波。 ...

那中周等是怎么屏蔽的?按你所说就屏蔽不了了,不过把手机放到铁皮盒子里确实还能收到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中周等是怎么屏蔽的?按你所说就屏蔽不了了,不过把手机放到铁皮盒子里确实还能收到信号。 ...

实际的金属罩也并不能百分百地将罩内电磁信号屏蔽在罩内,而是一部分反射,一部分吸收(转换成热),一部分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中周等是怎么屏蔽的?按你所说就屏蔽不了了,不过把手机放到铁皮盒子里确实还能收到信号。 ...

我曾把中波晶体管收音机放到铝质盒内再盖上盖子,收音机仍能出声。
但用手压紧盖子后,收音机就无声了。
那是因为铝盒和盖子之间仅有几点接触,这样并不能很好地屏蔽掉广播电台信号。压紧后铝盒和盖子之间接触点增加,近似连续接触,广播电台信号衰减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曾把中波晶体管收音机放到铝质盒内再盖上盖子,收音机仍能出声。
但用手压紧盖子后,收音机就无声了。
...

那换成超导体能不能完全屏蔽?如果能,那能量就可以不散失,就可以一直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功耗时钟电路ic  使几年?用LC代晶体可达毫瓦级?

你这毫瓦太大了。 我见过使用3.6V,8uA,733khz的lc振荡电路。

网友E:
电子表?

xch
基本上都是石英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金属罩也并不能百分百地将罩内电磁信号屏蔽在罩内,而是一部分反射,一部分吸收(转换成热),一部分 ...

把L绕成环形,据说环形磁场在线圈内部。C做成多层同心圆环叠放的形式,好像同轴电缆对外无辐射。具体我没学历,计算不了,只是这样想。不知道楼主要干啥,探讨超导体显然实际行不通,不实用。实际电路应该在提高Q值上下功夫,适当降低振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换成超导体能不能完全屏蔽?如果能,那能量就可以不散失,就可以一直振荡了。 ...

假定我们制成了这样一个装置:其外部罩子可以完全反射电磁波,内部信号没有一点泄漏到外部。
那么其内部是否具有电磁振荡,我们无法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换成超导体能不能完全屏蔽?如果能,那能量就可以不散失,就可以一直振荡了。 ...

其实,单个原子就具有能量不散失的特性。
当年卢瑟福提出原子模型,是电子绕原子核旋转。这就是能量不散失的一个例子。

楼主(2018-11-29):
维持超导需要耗电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维持超导需要耗电多少?

想象中的东西,一般场合下根本不切合实际。但特殊场合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