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MR9830构成的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8-01-18):
MR9830构成的电子变压器

1 概述
MR9830是一种集振荡、推动和功率输出于一体的厚膜电路模块。它所需的外围元件极少,制作电子镇流器十分方便,而且工作可靠、价格低廉。MR9830内部由振荡电路、占空比及死区控制电路、推动电路和半桥功率输出电路等组成,其内部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MR9830内部具有一个类似于555时基电路的自激振荡器。通过选择外部这时电容可以得到1kHz~100kHz的振荡频率,频率与外部电容的关系为:
f=71×10 -6/Cf
MR9830内部的重要电路之一是死区控制电路。一般的电子镇流器电路中的推挽输出管并不完全处于一开一关的理想状态,而往往是一只管子尚未完全截止,另一只管子开始导通,虽然由于强烈的正反不了重叠导通时间区的存在,因而这种功率开关管很易损坏。而MR9830在两只输出功率开关管一断一能的转换时刻设置了一个两管皆为截止态的时间区(也称“死区”),从而根除了两只功率开关管出现同时导通的可能。
MR9830的功率输出是两只MOSFET功率开关管构成的半桥功率输出级,具有2.5A的电流容量。由于其耐压可达600V,所以可用220交流市电直接整流、滤波后作为工作电源。
2 MR9830的功能参数
MR9830的电源可选用200~350V的直流电压,其振荡频率为1kHz~100kHz,输出功率为40W,具有1~μs的死区时间。
MR9830仅有4个引脚。各引出脚的功能说明如下:
1脚为电源“+”端(Vcc);
2脚为功率输出端(OUT);
3脚为公共端(GND);
4脚为振荡器频率设这电容Cf连接端。可按下式设定振荡频率:
f=71×10 -6/Cf
3 应用电路
3.1 典型应用
MR9830可用作日光灯和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具体电路如图2所示。
用MR9830组装的电子镇流器能可靠地驱动40W以下功率的各种日光灯和节能灯。而且体积小,效率高,故障率极低,组装工艺也非常简单。图2中的C1、C2、及Cf和电感L的参数可根据需推动日光灯管、节能灯管的功率不同而不同,具体的参数设置可参见表1。

表1 由MR9830组成的电子镇流器的参数设置

            元件
灯功率
C1(μf/400V)Cf(μf/400V)C2(μf/400V)L(mH)
13W100.0010.0474
20W220.0010.0473
30W220.0110.12
40W220.0150.11

3.2 用MR9830组装电子变压器
传统的铁芯式变压器由于体积大、份量重、功率因数低等因素而在许多方面的应用受到限制。用MR9830组装的电子变压器则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因数高,不会对电器产生干扰等优点,可方便地替代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某些影碟机的电源变压器以及某些功放要贩40W以下的铁芯变压器等。具体的电子变压器电路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和图4是两种不同接法的电子变压器电路,其原理都是将MR9830的2脚输出的高频电压由铁氧体变压器T降压和隔离后输出。其中,图3是将MR9830的2脚输出由C3隔离后得到电源负端形成回路。图4则是利用C3、C4制造一个人为的“中性点”,而让MR9830的2脚输出的高频电压经T的初级绕组到此“中性点”形成回路。经实际测试发现:图3输出的电压波形销差,而图4输出的波形几乎为标准的方波,说明在图4电路中,MR9830的内部功率开关管处于理想的开关状态,且图4电路热损耗很小,在实测输出功率为40W时能长期稳定工作。小变压器T的次级可用φ1.25mm的漆包线根据需要绕适当的匝数。参考数据是1.5V/匝,可采用E50×70磁芯。
由于该电子变压器输出的是高频电压,所以,电路中T的次级输出只要由一只高频二极管半波整流、滤波后,再由一只三端稳压器稳压便可得到所需的直流电压。

网友A:
一般的电子镇流器电路中的推挽输出管并不完全处于一开一关的理想状态,而往往是一只管子尚未完全截止,另一只管子开始导通,虽然由于强烈的正反不了重叠导通时间区的存在,因而这种功率开关管很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