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BA8206 用于新型多功能电话的音调振铃器

楼主(2018-01-18):
BA8206 用于新型多功能电话的音调振铃器

1 概述
BA8206是日本ROHM公司生产的多功能电话用音调振铃器集成电路,它可在电话振铃信号到来时自行产生语音振铃声,而且振铃声的音调频率可以由设计人员在设计时通过连接在BA8206外部的电阻和电容来改变。同时,通过在芯片的RSL引脚和GND引脚之间连接的电阻还能对电路的起始工作电流消耗进行设置。
由BA8206组成的电话语音振铃器可以直接驱动各种负载,如压电蜂鸣器、变压器式扬声器或其它发声电子器件。
BA8206以其优越的性能、简单的连接和稳定的工作特笥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多功能电话、电话应答器、传真机以及多种包含电话功能的应用场合。
BA8206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消耗电流低;
●能承受40V以上的电压冲击;
●可通过芯片的RSL脚对电路的起始工作电流消耗进行设置;
●采用DIP-8和SOP-8两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排列与BA8205、BA6565A和ML8205等芯芯兼容。
2 引脚功能和电气参数
2.1 引脚功能
BA8206具有8脚DIP和SOP两种封装形式,图1所示是其内部结构和引脚排列图。各引脚的功能说明如表1所列。

表1 BA8206音调振铃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

引脚号引脚名称功能说明
1Vcc电源接入端;用于为芯片提供电源,使用时连到芯片外二极管桥的正端
2RSL启动工作电流设置端;接GND或与GND之间接一电阻可改变电路的启动工作电流设置
3,4LFI,LFO低频时间常数设置接入端;的该端接入一个振荡回路可以设置振铃器的颤音振荡频率
5GND接地端;用于为器件提供最低的电平设置,使用时连到芯片外二极管桥路的负端
6,7HFO,HFI高频时间常数设置端;的该端外接入一个振荡回路可以设置振铃器的音调输出频率
8OUT输出引脚;可直接与压电蜂鸣器、变压器式扬声器或其它扬声器件连接

2.2 电气参数
BA8206音调振铃集成电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源工作电压为38V,有时在短时间内甚至可以承受40V以上的电压冲击。以下是BA8206的极限工作参数:
●最高电源电压Vcc:40V;
●电源功率消耗Pd:500Mw;
●工作温度范围:-25~75℃;
●存储温度范围:-55~125℃;
表2所列是BA8206采用24V电源工作电压时,在环境温度为25℃条件下的主要电参数。

表2 BA8206的主要工作参数

参数符号条件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启动电压Vsi 141618V
维持电压VSUS 8.29.811.2V
启动电流Isi无负载,Vcc=Vsi0.91.31.7mA
维持电流Isus无负载,Vcc=Vsus0.220.40.7mA
低频振荡频率FLR1=773kΩ,C1=0.1μF91011Hz
高频振荡频率FH1R2=595kΩ,C2=0.0022μF461512563Hz
高频振荡频率FH2R2=595kΩ,C2=0.0022μF576640703Hz
高电平输出电压VOHIOH=10mA,第7脚接地19.722.023.5V
低电平输出电压VOLIOH=10mA,第7脚接6V0.50.91.4V
振铃极限电压VTRRSL=9.1kΩ  36.0Vms
输出漏电流ILE   1.0μA

3 应用电路
图2所示是BA8206的典型应用电路。图中,2脚(RSL引脚)上的外接电阻RSL可用来设置启动工作电源电流Isi,调节RSL的值可以改变电路的起始工作电流消耗,电路选用9.1kΩ的电阻。图3给出了该电路在RSL改变时,起始电源工作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3脚和4脚上的外接阻容网络的主要作用是设置低频振荡频率FL,图中选择的电阻值为330kΩ的电阻和容量为220nF的电容。实际上,FL可以采用下式来进行计算:
FL=1/1.234R1C1 (Hz)
电路中的高频振荡频率由BA8206的6脚和7脚外的阻容网络来设定。图2中选择了电阻值为330kΩ的电阻和容量为1.5nF的电容。其实,高频振荡具有FH1和FH2两种频率,它们的计算公式如下:
FH1=1/1.515R2C2 (Hz)
FH2=1.24FH1 (Hz)
其它元件的参数可以根据电路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BA8206音频振铃器是一个使用性很强的元器件。它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靠性高且可以调整。因而可广泛应用在各种多功能电话机和传真机上。

网友A:
BA8206是日本ROHM公司生产的多功能电话用音调振铃器集成电路,它可在电话振铃信号到来时自行产生语音振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