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D1122这IC怎么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8-01-19):
最近正接触type-c开发,手上有CY4501套件,但下载了PSOC creator没有CCG1的kits,只有CCG2以上的,是不是cypd1122 CCG1不能编程控制?还是有其他编译器编程?开发套件有.HEX文件,但这个.HEX是怎么编译而来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CCG1也是用PSoC Creator,只是Source Code不会Release的,只有技术支持才能改里面的代码,建议换个开发板,CCG2,CCG3 , CCG4, CCG3PA都可以,而且比CCG1还便宜,毕竟CCG1是两年前的东西了,当时SDK还没有完善起来。

CCG1可以用PSoc Creator编程吗?现在手上有这个套件,想自己编写Cypd1122的程序,是不是Cypd1122程序不能自己编写,需要官方提供技术,帮我们修改代码?...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想做一个类似TypeC Device的东西,说实话,这种类型的开发板确实不多,其他型号的基本都是Host端的设计。
假如你是想自己学点儿东西,我个人建议你换块儿板子。如果你想要设计的东西只是TypeC PD的东西, 其他型号的Host端设计足够你学习了,从网上买个TYpeC 转DP的dongle,就可以开始学习了。为了学点儿东西就不得不出点儿成本,就当交学费了。
如果你在做项目,那就只能找线上支持,让他们帮忙出固件,不过CCG1确实老,不一定能拿到这种支持哦。而且基本上学不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