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FLSH PIC16LF1507程序运行时出错

楼主(2018-01-19):
void Erase_eeprom(void)//unsigned int FLASH_ADDR)
{
   PMADRL = 0x20; //
    PMADRH = 0x00; //
    CFGS = 0;
    FREE = 1;
    WREN = 1;//运行到这里程序停止运行

    PMCON2 = 0x55;
    PMCON2 = 0xAA;
    WR = 1;
    asm("NOP");
    asm("NOP");
//    while (WR == 1) {
//    }
    WREN = 0;
}

楼主:
关掉中断也不行

楼主:
是配置出了问题吗?

网友A:
PMADRL = 0x20; //
    PMADRH = 0x00; //

地址是否有问题,0x0020你确定是EEPROM地址?

楼主(点评):
可能是地址有问题,但是地址我不懂怎么确认,可能擦除的时候破坏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ADRL = 0x20; //
    PMADRH = 0x00; //

这段程序是FLSH的擦除,不是EEPROM.是用flsh代替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ADRL = 0x20; //
    PMADRH = 0x00; //

我用1503的时候就没有问题。这个地址我觉得没问题

楼主:
地址要怎么确定?难道真是地址有问题?别的地方我找不到问题

楼主:
还没解决问题,也试过更换很多地址。结果还是一样,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问题,也试过更换很多地址。结果还是一样,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

你需要查看datasheet, 了解这款芯片的memory map, 以及 NVM 读写。

还有你的描述不清晰, “有问题”,“程序运行时出错”。
什么问题,什么错误, 请描述清楚

网友B(2018-04-23):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查看datasheet, 了解这款芯片的memory map, 以及 NVM 读写。

还有你的描述不清晰, “有问题”, ...

PIC16LF1507 有支持的C编译器吗,什么版本, 我用picc9.8 ,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C16LF1507 有支持的C编译器吗,什么版本, 我用picc9.8 ,不支持这个芯片.

XC8, microchip 官网可以下载最新版本, 免费版本编译时没有优化,编译后的bin大小比付费版本大很多